[STC单片机] 求助:调试TEA5767收音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买了一个5767的收音模块,能收到电台,杂音大,而且很多台的频率偏移,如104。3的电台,实际要调到104。2或者104。4才有声音,刚好调到104。3就连杂音都没有,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电源是否纯净

楼主:
电源是用的锂电池供电,而且还加了600欧@100MHZ的磁珠,应该纯净

网友B:
90%程序问题,IIC的速率不能太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是用的锂电池供电,而且还加了600欧@100MHZ的磁珠,应该纯净

试试通过发送命令 去除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通过发送命令 去除噪音

有试过还是一样,难道菲力普这个模块就这质量吗

网友C:
单片机的晶振等干扰到模块工作了,也有可能是模块的晶振误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程序问题,IIC的速率不能太快。

你好,我用的是89C52单片机,晶振为11。0592MHZ,我有试过收到台的时候断开MCU的电源,但是杂音还是有,还有声音小得可怜,我已经加了一级耳放还是很小,不知你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5767我很早以前用过了

基本没杂音,
你看看,能不能读取5767的信号强度。看看读到的值是多少

网友D:
调试FM芯片,不仅仅是学习MCU,也是学习FM相关技术,所以仔细看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内部应该有RSSI等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67我很早以前用过了

基本没杂音,

请问你用的是模块还是芯片,调试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FM芯片,不仅仅是学习MCU,也是学习FM相关技术,所以仔细看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内部应该有RSSI等参 ...

按理说模块应该不用怎么调试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模块应该不用怎么调试了呀

或许电路问题,可能是电路中MCU对模块造成干扰产生杂音

网友B:
芯片模块都用过,第一步先确认IIC,IIC正常,读参数,参数不对,查芯片,程序是否送数正确。MCU干扰模块可能性存在但不大,调试时一次读不到,二次读不到,若十次都读不到,就不是干扰了,是硬件问题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模块都用过,第一步先确认IIC,IIC正常,读参数,参数不对,查芯片,程序是否送数正确。MCU干扰模块可 ...

读模块的PLL值是正常的,不过换算出频率会有点小误差,我看网上有些人用万能板做的也说效果不错,真搞不懂这模块还要调试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模块的PLL值是正常的,不过换算出频率会有点小误差,我看网上有些人用万能板做的也说效果不错,真搞不懂 ...

电源管脚旁有没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脚旁有没滤波电容

有加哦,而且在收音部分的电源和地线上串联了100mhz的磁珠

网友B(2015-11-11):
我做这个基本没出现问题过,只能看看板子了。PLL正常,频率换算不应有误差。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PLL计算错误,参考这个公式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float)8.192);    //计算合成频率数据,频率单位:k

网友F(2018-03-08):
有调试出来吗?

网友G(2021-11-01):
虽然贴子很多年了。我还是要回一下,避免后面还有人掉坑了。我11年就用51玩过了,很顺的。洞洞板一搭起来就好了。这次用stm32再玩,发现怎么都沙沙声,收到的音乐声很小,折腾几天,电源到程序反复看反复验证。最后发现是网上资料有问题,靠近天线那个脚不能接地,也不去细究它是干嘛的了。重复一下,靠近天线的9脚要悬空。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3脚要悬空?

网友I(2022-02-08):
引用 网友G:
虽然贴子很多年了。我还是要回一下,避免后面还有人掉坑了。我11年就用51玩过了,很顺的。洞洞板一搭起来就 ...

感谢兄台,我的一块5767模块页时这个问题,把9(靠近天线的地)悬空了就正常了 背景安静  收音清晰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