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CU一个串口给两个外设通信问下用什么器件切换

楼主(2015-07-16):
如题,请教大神推荐一款通用的成本低的1进2出的串口切换器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吧,普通的带使能的缓冲器就可以,问题是你收发同时切换,还是只切换发射的。
你首先要明确要求。多机通信,最好是485之类的。

网友B:
试试模拟开关,继电器切换也可以,效果不错的。

网友C:
最简单电路用2个1n4148就可以了

网友D:
STM串口高达5个,你切来切去的,干么????

网友E:
如果两个从机 你的代码是你自己写的,你可以加上地址位,将两个从机并起来(不能直接并哦)、
若是不能设置地址:
   使用74芯片,控制OE脚来实现切换
  使用固态继电器来切换
  使用光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两个从机 你的代码是你自己写的,你可以加上地址位,将两个从机并起来(不能直接并哦)、
若是不能设置 ...

多谢啦 不能直接并 好的 多谢啦 74XXX 大神能否提供一个具体型号做参考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两个从机 你的代码是你自己写的,你可以加上地址位,将两个从机并起来(不能直接并哦)、
若是不能设置 ...

我能设置地址的 不能直接并接是什么意思啊 IIC就是直接并接的 请大神指点 应该怎么接 稍作提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电路用2个1n4148就可以了

好的 多谢指点

楼主:
多谢 指点 我来看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