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外部时钟未准备就绪,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5-07-16):
   程序一直死在while((CLK->ECKR & CLK_ECKR_HSERDY) < CLK_ECKR_HSERDY);
不知道怎么办,请各位大侠直几招

网友A:
难道stm8的时钟真的不可靠

网友B:
检查外围时钟电路,检查程序是否按手册操作切换到外部时钟

网友C:
检查晶振电路, 匹配电容, 振荡波形, 如果振幅太小, 考虑改小匹配电容等措施增强振荡.
而单从软件上讲, 如果是关键设备, 那应该先使用内部晶振起振完成或保证基本的关键功能.

网友D:
会不会是程序的逻辑出了问题

网友E:
加大上电阻容复位电路参数看看;

网友F:
检查一下晶振电路,时钟

楼主(2015-09-11):
谢谢各位大侠,我不知道晶振量出来的电压多少是正常的,只觉得跟正常板子的电压低了一些,换个晶振就OK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不知道晶振量出来的电压多少是正常的,只觉得跟正常板子的电压低了一些,换个晶振就OK了。 ...

看波形比较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