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6992,是我错了还是买到了假货

楼主(2015-07-16):
芯片上面打了LTDXB的字样,照资料的话是LTC6992,但在实际使用中,该芯片并不按照0-1V产生PWM信号,而是加到了3V左右,产生一个固定频率,50%占空比的脉冲信号,有点类似于压控振荡器,这个功能跟LTC6990一致,所以怀疑是买到了假货。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下?但愿是我错了

网友A(2020-04-08):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下?但愿是我错了

我也买到了跟你一样的货,坑死我了,调试了两个星期。你后来买到正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