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IO口控制5个按键和6个LED灯但是按键不影响LED灯的正常使用

楼主(2015-07-16):
如上怎么做到啊求电路图,不增加芯片前提下,可加三极管等

楼主:
咋了不可实现吗?7个口能实现吗?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扩展一片并入串出和一片串入并出芯片。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3个口5933个主芯片IO口

楼主:
3个口5933个主芯片IO口

楼主:
这种方式LED会出现微亮求解决方法可以在用一个IO口DB3和DB4时主芯片IO口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扩展一片并入串出和一片串入并出芯片。

现在出现按键会影响LED灯,怎么改可以避免,可以在用一个主芯片的IO口

网友B:
动态扫描呀!增加一个三极管,用一个IO驱动!其余的做按键检测!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扫描呀!增加一个三极管,用一个IO驱动!其余的做按键检测!简单的很 ...

求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扫描呀!增加一个三极管,用一个IO驱动!其余的做按键检测!简单的很 ...

我说的要求LED灯和按键要求独立工作

网友C:
你这个LED是用来做照明,还是用来做指示灯?如果是指示灯,就用动态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LED是用来做照明,还是用来做指示灯?如果是指示灯,就用动态扫描。 ...

用来指示灯要求能够控制点亮,按键是做其他作用的,不是很了解动态扫描求这个设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LED是用来做照明,还是用来做指示灯?如果是指示灯,就用动态扫描。 ...

你说的很对就是用动态扫描,灯亮的时候按键不扫描,按键扫描时灯不亮,求设计方法

网友D:
按键用AD口,然后5个I/O点亮6个LED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E:
已经回在另一个帖子里了,不加任何IC三极管,LED亮度可以达到最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463212

网友F:
只要不是高亮灯,5个IO就够了,高亮把按键地接到IO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不是高亮灯,5个IO就够了,高亮把按键地接到IO6

我上面有电路图主芯片IO口只有2个做检测用的,其他的都是595的口

网友G:
可以加多少个三极管呢?
如果可以加几亿个的话,可以组成一个x86cpu,然后在上边接led和按键:lol

网友H:
有许多方式可以实现。其中AD-Keys不失好的选择。

网友I:
TCA6416A用这个就行了只用三个IO

网友I:
或者两个6408A三个IO也能搞定

网友J:
每个口都这样,还多一个IO 口

网友K:
按键可以用AD,那六个灯你可以用Charlieplexing方法玩玩,3个IO就能点亮6个灯,而且都能单独控制。忽悠一下老师还是可以的。

网友L:
加74HC165  3个IOS可接N个按键  加74HC595可点N个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上面有电路图主芯片IO口只有2个做检测用的,其他的都是595的口

哦~没注意,那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