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的覆铜问题

楼主(2015-07-16):
各位大神,
  覆铜如果不打十字架,则散热太强,不容易焊接。
  请问,如果打十字架在中间层,会不会存在难焊接的问题?
  感谢!

网友A:
铺铜 十字架
过孔的十字架 距离可以设置的大点
只要不是大片的铜皮 焊接都还好

网友A:
当然 中间层 你可以酌情 不打十字

感谢!

网友B:
如果打十字架在中间层,会不会存在难焊接的问题

中间层如果做阻热,只会容易焊接,怎么会难焊??

孔径越小,热阻越大,只要顶层、底层做了阻热,即便中间层不做阻热,也不会难焊接。不过拆焊就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层如果做阻热,只会容易焊接,怎么会难焊??

孔径越小,热阻越大,只要顶层、底层做了阻热,即便中 ...

多谢,
四层板,中间有层是纯GND层。担心这层如果不打十字架会产生虚焊,因为板子生产都是手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