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SHVMTRPFCKIT套件无法连接外部仿真器

楼主(2015-07-16):
我用外部仿真器跟controlcard连接不上,可以用导线直接把板上的(我用黄线圈的)信号端子连接仿真器的对应端子吗???就是不通过板上的隔离器件。
还有TI在西安有维修点吗?或者您知道的在西安可以进行维修的地方?
debug调试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80 @ 0x0)
The controller has detected a target power loss.
The user must turn-on or connect the power supply for the target.
(Emulation package 5.1.507.0)

网友A: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突然也遇见这个问题

网友B:
电源有问题吗?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The user must turn-on or connect the power supply for the target.
是不是供电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