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IO口控制5个按键和6个LED灯独立使用互不干扰有3个IO口通过595其他3个主控芯片IO口

楼主(2015-07-16):
6个IO口控制5个按键和6个LED灯独立使用互不干扰有3个IO口通过595其他3个主控芯片IO口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弱弱问一句,用高亮灯可不可能有微亮?

楼主:
主要是我的主芯片只有2个检测口,还有3个时595口

网友B:
没有关系,可以利用595三态输出特性,

网友C:
按你的需求,推荐 国产的天微 TM1617 段码键盘驱动芯片,五六毛钱一片,16Pin,比595好用得多。

网友D:
楼主,你这个还是要扫描检测按键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还是要扫描检测按键是吗?

是的,

网友E:
2*3 控制灯和1*5控制按键能实现吗?

网友F(2021-12-10):
4个IO口就够了    6个LED  用3个IO口控制   5个按键用AD 采样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