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VD-COSMIC开发STM中如何把一个C文件删除掉而不影响正常编...

楼主(2015-07-16):
用STVD-COSMIC开发STM系列单片机,如源代码编写是同几个C文件组成。有些关键程序不想别人看到或不想交底给公司,就是编译时直接能跳过编译C源文件,让编译器直接调用编译已经编译过的.ls或.o这两个文件,请求高手指点如何操作设置,这方法可行吗?

网友A:
直接将库文件和头文件加到工程中,在需要调用该库文件函数的地方include其头文件。

网友:
直接将库文件和头文件加到工程中

网友B:
把你不想给别人的代码编译成库

网友C:
很感兴趣,先记号。

网友D(2015-08-28):
是不是可以加密

网友E:
把代码编译成库

网友:
应该是有方法的,把那个中间文件放进去也可以编译

网友F:
做成lib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说的是把这些文件打包成lib文件吧

网友H(2016-01-07):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把文件编译成库文件?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把文件编译成库文件?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

还没有解决~~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