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mc56f8366 ADC配置介绍

楼主(2015-07-16):
先来看看几个框图:
1.ADCDE 串行操作模式

2.ADC 的并行操作模式

3.输入多路复用器的内部结构原理图

这几个框图是AD转换器的内部结构示意图,这个有助于编程者理解AD转换器的内部结构和各寄存器中控制位的作用,具体的功能介绍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数据手册上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接着说昨天没说完的使用PE配置ADC.
这里说一下一个朋友问我的问题,看下面的图片,有警告提示说该通道信号可能不会被采样。是什么原因呢?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介绍两个术语:
先说channel,通道的意思,可以认为是连接到ad转换器上的引脚信号,我们知道,在物理连接上,模拟信号先是连接到芯片的引脚上,然后通过芯片的引脚通过模拟开关再连接到ad转换器上,在这里模拟开关可以控制连接到ad转换器每一个通道上的信号由哪一个引脚决定,如图,ad转换器的channel0配置界面,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ana0-ana7八个引脚信号(注意每一个引脚只能连接一个channel)。
再说sample,AD转换器的数据采样是以队列形式进行的,编程者可以根据自己应用的需要设置一个队列,在这个队列中可以对一个或多个通道进行一次或多次采样,看下例:

现在的设置是只有一个引脚信号ana0设置为channel0,至于这个信号会不会被采样还要看quene的设置,在这里我们设置一个队列里有三个sample,这三个采样都对channel进行采样、测量、转换,这样我们每启动一次转换,ad转换器就会对channel0,也就是ana0上的信号进行三次转换,转换结果存入结果寄存器。
然后咱们来看刚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个警告?原因就是你在channel里面设置了两路输入信号,而在quene的sample设置里面只对channel0的信号进行了采样,而channel1的信号没有被使用,所以才会出现那个警告。我们稍作修改,将sample1的采样通道设置为1,看结果:

警告消失了。其实这种情况下,系统只是提出了警告,而非错误指示,所以这时还是可以自动生成程序代码的,只是有一个channel的信号没有被采样,这算不上错误,但是对你的开发确实相当有用的,万一你是想对两路信号进行采样,channel设置对了,而在quene设置的时候出现了纰漏,程序语法没有问题,但是你写的程序完成不了你想要的功能,这个提示就会给你以警示,帮助你改正您的错误,就是这样,processor expert 一个神奇的东西。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楼主:
在eclipse IDE中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