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感觉KL43Z的手册第十章pinouts里面lptmr引脚复用有错误!

楼主(2015-07-16):
LPTMR 的输入引脚有4个cm0 output,LPTMR0-ALT1,LPTMR0-ALT2,LPTMR0-ALT3,但是pinouts里面有两个LPTMR0-ALT1,却没有LPTMR0-ALT3!另外CM0 output 有好几个,任意一个都可以吗?

网友A:
KL43 only have LPTMR0-ALT1. Please check your download ref. manual is KL43P64M48SF6RM.pdf
If you use KL46 parts, it had LPTMR0-ALT1, LPTMR0-ALT2, LPTMR0-ALT3.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43 only have LPTMR0-ALT1. Please check your download ref. manual is KL43P64M48SF6RM.pdf
If you use ...

第483页底部的表格是怎么个意思!113页表格第54引脚的LPTMR0_ALT2是怎么回事!我download的文档是KL43P64M48SF6RM.pdf!

网友A:
Refer to chapter 10 at page 111 for pin out.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从引脚上看,只支持ALT1,ALT2,两个ALT1也是对的,
其实KL43,和KL33还是相互兼容的,KL33支持ALT3,但是这个脚是PTE17,KL43却没有PTE17,相应的位置被USB引脚取代。
综上,KL43只支持ALT1,ALT2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