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封装图纸

楼主(2015-07-16):
     如图,请问datasheet封装图纸的尺寸单位是什么,英寸吗?还有图中的5×是什么意思?请多指教!!

网友A:
5x 代表 5个引脚

网友A:
每个引脚0.25mm宽

网友B:
0.25是最大值,0.15是最小值。也就是说,每个io的宽度在0.15~0.25mm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5是最大值,0.15是最小值。也就是说,每个io的宽度在0.15~0.25mm之间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