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写操作异常,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最近在调试F0, 写FLASH发现会产生异常,如下图,会是什么原因呢,把*pData  改成常数,比如 15, 就不会产生异常中断:

网友A(2015-07-16):
*pData  是个数据指针, 那么可能出现指针发生变化, 或者指向的内容发生变化.
借助调试器验证一下

楼主:
非对齐访问引起的??

网友B:
你的指针不会是指到Flash了吧?不可以这样使用的,要调用Flashprogram函数才可以。

网友C:
要调用Flashprogram函数才可以

楼上能具体点吗,我也想知道

楼主:
:)解决了,是地址非对齐引起的,谢谢大家。

网友D:
什么是地址非对齐:L

网友E:
是不是指针写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