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TI官网例程eqep_pos_speed运行问题

楼主(2015-07-16):
你们好,我刚学习TMS320F28335,很多不懂,在此请教各位,谢谢。
运行TI官网例程eqep_pos_speed时,查看(unsigned int)EQep1Regs.QPOSCNT值只是在0和1之间变化,应该没对,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多多帮忙,谢谢,也按照以下说明连接了这3个相应管脚,
GPIO20/EQEP1A <- GPIO0/EPWM1A (simulates EQEP Phase A signal)
GPIO21/EQEP1B <- GPIO1/EPWM1B (simulates EQEP Phase B signal)
GPIO23/EQEP1I <- GPIO4 (simulates EQEP Index Signal)

楼主:
EQep1Regs.QPOSCNT值为什么不变化啊?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具体的的看下你程序中的其他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的的看下你程序中的其他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的吧。

你好,谢谢解答,请问你有28335的开发板吗?方便帮我调试一下TI官网的eqep_pos_speed例程吗?看你那边运行出来是怎样的结果,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