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GT6的RTC寄存器与RTC APB时钟无法同步

楼主(2015-07-16):
现象1:STM无法完成以下操作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等待低速晶振就绪
一直处于死循环
现象2:在通过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后,进行后续操作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该函数中 while ((RTC->CRL & RTC_FLAG_RSF) == (uint16_t)RESET)循环无法完成
该步骤注意检测RTC寄存器与RTC APB时钟是否同步

以前产品产品无该类问题(硬件、软件一致,以前产品能正常运行)。

网友A:
有没有确认一下 RTC 的时钟有没有正常起振了?

楼主:
现象1:晶振无**常起振
现象2:晶振正常起振,但无法同步时钟

楼主:
晕,还无 法 正 常 显 示

现象1:晶振无法   正常起振
现象2:晶振正常起振,但无法同步时钟

网友B(2017-02-18):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网友C(2022-02-12):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用示波器量晶振有波形,晶振是起振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