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是个什么奇葩电路

楼主(2015-07-16):
学习别人的电压检测电路,感觉此电路不太对劲,让各位朋友发表自己的意见。
1.393是比较器,为甚么电路结构是个运算放大器?
2.C10推测是滤波作用,但是位置应该在电源输入的地方啊?
3.此处按原理分析应该是放大器,为什么要用比较器?

网友A:
这 就是一个典型的比较电路呀

网友B:
想想有谁对你讲过比较器不能做放大器???有没??初学电子的时候,好像都这样,没人说过,但是自己下意识的这么认为。。。

你仔细想想运放和比较器有啥区别。。。

既然比较器在一定应用范围内可以代替运放,那么利用四比较器的剩余单元岂不可以节省空间和元件??

忘记说了,C10 不是电源退耦用的电容。

网友C:
比较器和放大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把它作为放大器也很正常,并且也是可以使用的。

R6、C10作为这个放大器的负载,

网友D:
想深入追究的话可以把电路搭出来看看。。。。。。。。

网友E:
C10是滤波作用,对电压端+18V起作用。C9,C11,也是滤波作用,C9是对输入R8的输入端起滤波,C11是对输出端起作用。起比较作原因也不难,运放的第四脚通过R6,R7,R9,分到一个固定的电压。当R8电压有改变时,第五脚就相应的有一个电压值,此时就可与4脚作比较。也可相应的输出一个比较电压了。

网友F:
这电路的电阻值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LM339拉低时,没问题. 如果LM339输出高电平时,R5上电压有7V多,对CPU有点高.

LM339这里是做比较器. R6,R7,R9分压后,R9上电压大概是0.17V左右.输入电压与之比较决定LM339输出高/低电平.

这样实际CPU只能检测到2种状态, 如果只是这样需求, 为何不直接用LM339输出高低平至CPU(LM339的2脚接CPU供电电压).

电个电路如果是正确的,想来不会这么简单.要看全部才能理解.

网友B(点评):
你非要当比较器电路来分析???

网友G:
这个是比较器当运放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这么做,
普通运放是推挽输出,上拉的管子在运放内部,339内部没有上拉,外面的R6相当于上拉的管子(R6的作用就是使339能输出高,你想象把R6放到339内部,不就是运放功能了,只不过高电平输出能力弱)。

网友H:
这个电路用了个带反馈的比较器主要是考虑了电路的斯密特功能;

网友I:
LS,这和斯密特没有关系呀。

网友J:
R6 C10干掉,339换成324,就好理解这个电路的功能了 。很多时候是因为,电路中必须用高速的电压比较器,也用到频响低的电压放大器,又不想用两颗不同种类的芯片,就干脆用同一颗芯片来实现两种功能。

网友K:
9楼正解!

这个电路应该就是个比较器,滞回比较器,不关运放的事!

网友K:
看错了

如果反馈电阻接正输入端才是比较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应该就是个比较器,滞回比较器,不关运放的事!

扯蛋

网友F:
不会是滞回比较器, 滞回是正反馈的.

仿真了一下,是做运放使用. 输入信号在100mV以内小信号.
绿色为2HZ的0~100mV 红色为输出.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L:
比较器内部没用频率和相位补偿等电路,当作运放块用反应快,但是不稳定,加上负反馈更不稳定。

网友M:
393的资料里面就有做放大器的例子,393输出加了上拉电阻是可以做放大器的,104滤波电容为什么非要接电源,接地更好呀。有可能是剩下了半拉393,用其半拉做个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就是一个典型的比较电路呀

比较器要负反馈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就是一个典型的比较电路呀

比较器要负反馈干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滞回比较器, 滞回是正反馈的.

仿真了一下,是做运放使用. 输入信号在100mV以内小信号.

既然是运放使用的,为什么输入是三角波,输出是正弦

网友N:
比较器啊,加了个回差在里面,电容是电源滤波啊,RC低通啊,跟R6一起组成的,楼主理解电路不能太机械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