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隔离变压器为什么不会电人?

楼主(2015-07-16):
隔离变压器虽然把输入大地隔离了,但是人体摸到次级的火线后,电流依然会通过人体到大地形成回路,这样子也会电人啊?怎么听人说这样子不会电人,没有搞明白,望拍砖!

楼主:
因为没有地线回路,搞定了。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没有零线和地线,和地构不成回路所以电不到人

网友B:
如果 “ 人体摸到次级的火线后 ”, 是在次级 “ 零线 ” 接地时, 我就不信电不着你

网友C:
隔离变压器不电人,是因为如果只摸到其中的一根线,才不会电人吧。如果一手摸一根,构成了回路,不电人才怪。

网友D(2020-02-11):
理论上单独的摸一条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缆,是不会触电的,因为理论上该电缆与大地没有回路,电流不会通过人体流向大地。但是实际上您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有很多隔离变压器的副边电缆对大地有很大的电压的,甚至高达100V,这个时候人体如果摸还是有麻麻的感觉的

网友E:
隔离了还电人那还要它何用

网友F:
隔离就不电人了吗, 那要看你碰了几条线,   还有寄生电容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