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图里面的49mA电流是哪里来的?

楼主(2015-07-16):
两个PMOS S接在一起,两边各有一个电源,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49mA的电流通过?Q2为什么导通了?

网友A:
Q2门极电位低于源极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门极电位低于源极电位。

还真是。像这样两个电源的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像这样两个电源的应该怎么接?

谁能知道你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能知道你要干什么?

解释起来比较复杂。3.7这便是锂电池,5V那边有时候接电源,有时候接负载。接5V电源的时候要给3.7这便充电,我想的是在两个MOS的S之间引出一路到锂电充电IC然后给3.7充电(图里没画)。这时候左边的MOS应该是关断的,右边的导通,电流从5V到Q1到充电IC再到3.7

网友B:
电路设计有点别扭。

楼主如果用于充电,需要接限流器件,或者用电阻,或者用可控的MOS管,但电路中两个MOS管都不是充电控制用。

一般地,两个MOS串联用于双向开关,象LI电池内部的控制电路那样(楼主可以搜索一下相当**),但并非楼主这样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释起来比较复杂。3.7这便是锂电池,5V那边有时候接电源,有时候接负载。接5V电源的时候要给3.7这便充电 ...

既然图中标注了Q1和Q2,何必说什么“左边的”“右边的”?

Q1在V2两端为负载时和为5V电源时均须导通,那么Q1必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图中标注了Q1和Q2,何必说什么“左边的”“右边的”?

Q1在V2两端为负载时和为5V电源时均须导通,那 ...

马老师说的对,下次注意。把q1q2反过来呢,两个D接在一起能行么?

楼主:
把上拉位置改到两个S极行么?这样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
转让韦博英语四个级别课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51131

网友D:
背靠背的电子开关,前提是开关二端的电压要接近,而且,每个管子的栅极电压要接近源极的电压。
如果栅极接5V,应该就不会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