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哪位画过FPC的连接线,56管脚的,固态硬盘连接线

楼主(2015-07-16):
(无正文)

楼主:
形式是这样的,就是右边和左边的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他的各个管脚的网络,因为固态硬盘速度比较快,要求是4G/s,那么做成四层板是不是比较好处理,途中的PBUS网络号一样,我可以在一端就把他们连接起来然后再和另一端相连吗,这样可以减少2根线啦??
另外PP3V3和GND我是不是可以不用连出来,直接在焊盘周边打过孔过到相应层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