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PNP三极管集电极悬空问题(如图)

楼主(2015-07-16):
图1,负载发光二极管放在发射极,P2给低电平,P1给低电平,发光二极管能正常工作。
但是图2:把发光二极管放在集电极了,
模拟电子中写的,要让三极管导通,发射结,和集电结都要正向偏置,图2中,
1:由于发光二极管单向导通,明显集电极被悬空了,这时候P2再给低电平,E,集电结的P极,根本连电压都没有,那么集电结这个PN结,是不通的,这样理解对不对?
2:既然集电结没有产生偏置,也就是这个三极管发射极C,和E集电极没有导通,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图2也能导通?
3:难道PNP集电极悬空,控制B,基极,也能使C,E导通?

网友A:
由于发光二极管单向导通,明显集电极被悬空了“”
方向看错了吧?注意此时P1为低(低于地)。

网友B:
"由于发光二极管单向导通,明显集电极被悬空"
当你这个基调定错了,下面再长篇幅再多的论点就都没有意义了

网友C:
你的推断的依据有两点错误
1.“要让三极管导通,发射结和集电结都要正向偏置”,错误。
    正确的说法有两种:
    “要让三极管饱和,发射结和集电结都要正向偏置”。导通这个词含义不准确,一般不用。
    “要让三极管Ice不为零,发射结正向偏置是必要条件”
2. ”发光二极管单向导通,明显集电极被悬空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推断的依据有两点错误
1.“要让三极管导通,发射结和集电结都要正向偏置”,错误。
    正确的说法有两 ...

你这个意思是只要发射结正向偏置,发射极就会有电流流向集电极?
P1口为高电平时,集电极应该是什么电平?
P1口为低电平时,集电极应该是什么电平?
因为模电书上写的,三极管饱和条件,集电极必须施加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发光二极管单向导通,明显集电极被悬空"
当你这个基调定错了,下面再长篇幅再多的论点就都没有意义了 ...

那你的意思集电极电平会随着P1的电平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集电极电平会随着P1的电平变化而变化?

先搞清楚:集电极没有“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集电极没有“悬空”。

那集电极的电平是谁决定的?三极管饱和前

网友B:
你对3极管及其电路认知太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集电极的电平是谁决定的?三极管饱和前

那不能叫“电平”,应该是“电位”。
该图三极管集电极电位由p1点电位、发光管正向压降、P2点电位、三极管发射极电阻以及三极管自身共同决定。

网友A:
楼主不仅是对三极管了解太少,对“电路”了解也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