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楼主(2015-07-16):
大大们,小白写了一个LED灯的程序,程序很简单,可是在要实现的功能是: 两个LED灯在while (1)里面循环的LED闪烁循环,但是实际在闪烁了6次过后,灯就不闪了保持亮的状态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Config.h"
void Port_Init()
{
  LED8DIR = 0xff;                    //设置IO口P3口方向为输出
  LED8 = 0xFF;                       //初始设置为FF,灯灭
}
int main( void )
{
  int i,j,k;
  Clock_Init();                       //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用于控制IO口输入或输出

    while (1)
    {
        LED8 =0XCF;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delay_ms(1000);
      LED8 =0X3F;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delay_ms(1000);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开始以为是delay延时函数有问题,然后就屏蔽了延时函数,自己用for语句写得延时函数,可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求大大们指教

网友A:
关看门狗放main程序的第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看门狗放main程序的第一句

恩恩  好的

网友B:
程序风格赶快改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看门狗放main程序的第一句

谢谢群主,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风格赶快改改吧

你不能只叫我改风格啊 ,要详细说说怎么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能只叫我改风格啊 ,要详细说说怎么改啊

第一对齐问题,第二配置问题,第三细心!!,不过貌似你要改行了,和你说这些也没啥用了:D: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对齐问题,第二配置问题,第三细心!!,不过貌似你要改行了,和你说这些也没啥用了 ...

有用啊,改行也要学啊,学无止境嘛

网友C:
关看门狗放main程序的第一句

430默认看门狗是开的,所以一般开始的时候先关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30默认看门狗是开的,所以一般开始的时候先关狗

看情况,如果有显示图像啥的,初始化数据太多,第一句都来不及:D:D: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用啊,改行也要学啊,学无止境嘛

从此电子论坛又少了一个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此电子论坛又少了一个大神

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0默认看门狗是开的,所以一般开始的时候先关狗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