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中断向量重定义后,窗口看门狗中断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5-07-16):
CPU:STM32F207VE因为用IAP,所以中断向量重定义了,但窗口看门狗中断就进不了。郁闷,不知道怎么绕道。

楼主:
UP!  看看有没有能指导,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没有高手看到?

网友A:
中断向量重定位, 直接修改了中断向量地址. 不会影响其中某个中断的功能和响应.
你查查是不是别的因素引起的呢?

楼主:
谢谢,我再查下。

网友B:
是所有的中断都有问题呢,还是只有这一个不行。
所有的都有问题,那要看看你的向量表偏移寄存器的值,和你实际的向量表位置是否一致。
如果只有这一个有问题,那应该跟向量表重定位没关系,再找找别的原因。

楼主:
谢谢,可以了,估计是STM32F2在进重定义向量的时候时间长了点,用库函数操作不行,直接操作寄存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了,估计是STM32F2在进重定义向量的时候时间长了点,用库函数操作不行,直接操作寄存就可以了 ...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对于向量重定位这个库函数比直接操作寄存器应该最多慢几us。怀疑是别的原因,跟库函数没有关系。

楼主:
现在这样处理的。谢谢提醒我再查下  看看是否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