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做STM32测量频率

楼主(2015-07-16):
做STM32测量频率,用定时器捕获测量100K-130K误差278HZ,用两个定时器一个计数另一个定时测量出来数据不稳定,只能精确到百位,比如测量100184测量出来是100100HZ或者100200HZ,大家说测量100K-130K频率用哪种方法比较精确,谢谢

网友A:
误差没这么大吧,原子的上面捕获可没有这么大误差,要么就是你的滤波算法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误差,可能是你的捕获定时器的基准时钟频率太低造成对。

网友C:
可以换高级定时器试下;
32位的;

楼主:
测量低频用捕获误差很小,100K以上误差很大

网友D:
这要看你用的定时器捕获的频率,频率越高,捕捉到的数据越精准,建议你将捕捉频率设置比你的要测量的频率高一点点再试试看

楼主:
我定时器时钟是72兆,那怎么设置你说的捕捉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