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下载问题

楼主(2015-07-16):
自己做了一块MSP430F149的板子,以前用下载线进行调试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最近我每次make后用下载线调试时,总是弹出一个窗口,给我提示:Couldnotfindtargetstatus.然后就死到那儿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建议检查jtag连接是否正常,尤其要检查各接插件的接触。
另外还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B:
could not get target status 表示的是:当前的下载程序不能获得MSP430单片机的状态信息。也就是说不能得到单片机的信息,可能是与单片机的连接线路出现问题;或者是430单片机的供电有问题,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430JTAG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