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5-07-16):
请问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中仿真时如何看程序运行时间,比如定义一个延时函数,怎么看函数具体运行多长时间

网友A:
用软件模拟仿真,最低下会有cycle 显示的,你可以看到每个语句所占用的cycles
或者VIEW---->REGISTER---->CYCLECOUNT

网友B:
这个在编译软件中的,是可以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模拟仿真,最低下会有cycle 显示的,你可以看到每个语句所占用的cycles
或者VIEW---->REGISTER---->C ...

楼上的我也参考了,我下去也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