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5-07-16):
USB仿真器下载汇编程序时没有问题,但是下载C语言程序时,出报警信息如下: Thestackplug-infailedtosetabreakpointon"main".Thestackwindowwillnotbeabletodisplaystackcontents.怎么解决

网友A:
1. iar->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
    选择 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选项
2. iar->Tools->options->stack->去掉选项“stack pointer(s) not valid until program reaches”
问题可以解决,如果是想运行到main,则第2步不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