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5-07-16):
(无正文)

楼主:
当我VCC接8V电压的时候,我量R2两端的电压只有3.7V,这是为什么

楼主:
按理说此时稳压管没起左右,R2两端应该是4V才对呀,为什么实际量的只有3.7V。

网友A:
这和你所用的稳压二极管特性有关。。注意拐点。。

哦,你用的肯定是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

你先看看所用的稳压管的datasheet。

网友B:
你用的限流电阻太大了,或者R2太小了或者电源电压太低了。分析如下:如果稳压是4.7V,那么R1两端的电压是8-4.7=3。3V,通过R1的电流为3.3/1=3.3mA,同时,通过R2的电流应为4.7/1=4.7mA,而且稳压管里没过一点电流,进才3.3mA的电流,还想它出不少于4.7mA的电流,你说,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所用的稳压二极管特性有关。。注意拐点。。

哦,你用的肯定是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

它的稳压范围4.4-5V,按照这个原理图,这个时候稳压管都没工作,跟他功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限流电阻太大了,或者R2太小了或者电源电压太低了。分析如下:如果稳压是4.7V,那么R1两端的电压是8- ...

这样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按理说每个电阻分压4V,那么二极管是不工作的,既然不工作,为什么R2只有3.7V呢?

网友A:
:L,完,俺算白说了。。。

贴出你的稳压管型号。。。

网友B:
很明显的,就是没起到稳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限流电阻太大了,或者R2太小了或者电源电压太低了。分析如下:如果稳压是4.7V,那么R1两端的电压是8- ...

是不是其反向漏电流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就是没起到稳压作用。

我本身就不要它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俺算白说了。。。

BZX55C4V7

网友C:
把稳压管当作一个电阻并上R2,算一下压降有没有可能大于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稳压管当作一个电阻并上R2,算一下压降有没有可能大于4v。

是的,会不会是其存在反向漏电流,这样把稳压管当作一个电阻与R2并联了导致其总电阻小了

网友C(点评):
只是很低级的错误,一个小的电阻要得到与大电阻一样的分压,可能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会不会是其存在反向漏电流,这样把稳压管当作一个电阻与R2并联了导致其总电阻小了 ...

我把8V降低到6V的时候量R2的电压时是3V

网友A:
好奇怪,俺的印象里,只有大功率稳压管才有这么长的拐角。。

简单说,稳压管在反向电流较小时,。。懒得说了,给你贴个5W稳压管的曲线:

睡觉睡觉。。。

网友B:
你加个稳压管又不需要它来稳压,不知你想做什么?

网友D:
楼主很清醒
这正是稳压管“漏电”的原因
低稳压值管的特性“拐点”不那么利索
在3.7V下只要0.3mA漏电就出现主题情况了
可以看看手册图表

网友E:
去掉稳压管,则两电阻之间的电压也只有4V,流过R1上的电流为4mA,压降为4V,加上稳压管,由于稳压管存在漏电流,所以流过R1上的电流大于4mA,压降肯定大于4V,所以两电阻之间的电压肯定小于4V,至于是多少,就取决于稳压管的漏电流了

网友F:
这是不是说明这个稳压二极管不太理想, 距离稳压值有1V时竟有300uA的漏电流.

如果你换几个管子还是这样,说明这类稳压管就是这个性能.

修正:
漏电流应该是600uA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限流电阻太大了,或者R2太小了或者电源电压太低了。分析如下:如果稳压是4.7V,那么R1两端的电压是8- ...

正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按理说每个电阻分压4V,那么二极管是不工作的,既然不工作,为什么R2只有3.7V呢? ...

R2只有3.7说明R2中的电流没有R1大!因为一部分电流经稳压管流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清醒
这正是稳压管“漏电”的原因
低稳压值管的特性“拐点”不那么利索

资料上看漏电流才0.5ua呀

网友C:
1),即使漏电流等于0,两个相等电阻对8v的分压才4v。
2),稳压管必须在额定工作电流范围内才能得到标称的稳压值;在额定工作电流之外属于非正常工作,不知道应该算什么器件。正常工作曲线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即使漏电流等于0,两个相等电阻对8v的分压才4v。
2),稳压管必须在额定工作电流范围内才能得到标称的 ...

本来叫供应商分析的,但他们工程师请假了,所以我想找个懂二极管的人帮我分析下漏电流的影响?因为这是市场上的产品反馈回来的问题。而上面的人一直在纠结稳压管只工作在击穿电压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明白,就懂得如何调整两个电阻的比例,使流过稳压管的电流符合说明书的要求,就可以得到说明书的稳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不是说明这个稳压二极管不太理想, 距离稳压值有1V时竟有300uA的漏电流.

如果你换几个管子还是这样,说 ...

拿了几个试过了都这样,当我把电压降到6V的时候,量电压的时候是3V左右正常了

量到3v是电阻的分压,稳压管不起作用。断开稳压管,量到还是3v。

网友H:
建议LZ根据稳压管的图标,测试一下稳压管的VI特性,8V VCC,电阻电压3.7V,说明这个稳压二极管在4V以下就有一定的漏电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来叫供应商分析的,但他们工程师请假了,所以我想找个懂二极管的人帮我分析下漏电流的影响?因为这是市 ...

你还是没搞清楚我问的是什么

网友I:
这个看看模电书课本就懂了吧,不难的。

网友J:
务须注意到不同型号规格的稳压管的具体伏安特性曲线相差悬殊。UZ﹤ 6V的稳压管属齐纳击穿。与雪崩击穿器件的“硬击穿”特性不同,齐纳击穿是“软击穿”特性,反向电流在较低电压时就开始逐渐增加,特性曲线上往往找不到明显的转折点。

网友J:
稳压管标定的稳压值UZ对应一个稳定电流IZ ,UZ﹤ 6V的稳压管属齐纳击穿,“软击穿”特性是一条像像样样的曲线,缺乏像像样样的拐点!

网友J:
稳压管的常见测试有两种方法,即点测法与扫描法。

网友J:
点测法是给稳压管加上IZ ,并从指针式表头上读出相对的UZ ,典型的测试仪器就是JSS-4,它只能局部地反映稳压管伏安特性曲线上的某一点,所得结果无疑存在局限性与片面性。

网友J:
JT-1、QT-2等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采用连续扫描测试,并用示波管显示,能醒目地直观稳压管伏安特性的完整曲线及精确了解UZ 。

网友J:
如若希望知悉自己手头备用稳压管的完整伏安特性曲线并精确了解UZ,必须是使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

网友J:
器件手册查得的UZ与IZ参数值只是局部地反映稳压管伏安特性曲线上的某一点,仅供参考,并无严谨意义。而对于UZ﹤ 6V的稳压管“软击穿”特性更无实用价值。

网友J:
友情建议:器件用前必须检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资料上看漏电流才0.5ua呀

不好好看手册,你说的0.5uA漏电流指的是反向电压在1V的时候的漏电流,你自己说你那个应用反向电压有几伏了

网友E:
可以看出来你对稳压管不怎么懂,而且大家意见这么一致,你首先应该怀疑自己,先好好从自己出发找找原因。

而不是以自己不怎么懂的水准来贸然得出结论:大家都不懂你,大家都跑题了,大家都错了,大家都不认真看你的问题……

实际正好相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资料上看漏电流才0.5ua呀

另外你自己发的那两幅图,第一幅图也很清楚说明问题了,Vz越高,Iz越高,而且是类似指数曲线,1V的时候漏电流是0.5uA,4V的时候漏电流要远大于0.5uA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资料上看漏电流才0.5ua呀

你这个应用属于稳压管的“非典型”“非常规”应用,我不知为何要这么用,也许用到了稳压管的某种特殊特性,而非常规稳压特性,我懂的也不够深,也许不能说你这个应用不对,起码是“非常规”应用。

虽然确实有一些IC人们在用他们的非常规用法,但是如果了解不够深,还是尽量避免“不走寻常路”。

比如台式机CPU的超频,内行人把3G超频到4G,用得好好的,外行如果贸然效仿硬超,很可能烧CPU。

网友K:
MCF5272VM66
V18MLE0603LNH
FXOS8700CQR1
S34ML02G200TFI00
BT137S-600E
BSP297
LTM4607IV#PBF
MMBT3904LT1G
LTM8047Y
N79E815AT28
LM317MBSTT3G
P5010AD
B3J-2000
A8L-21-15N2
CY2305SXI-1H
SYN480R
PK537BA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加个稳压管又不需要它来稳压,不知你想做什么?

LZ究竟想用来干啥呢?

网友L:
把下面的电阻改大,比如10K,再测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把下面的电阻改大,比如10K,再测测看

LZ有啥必要在R2上并联一只稳压管呢?即使在集成电路中也无此应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有啥必要在R2上并联一只稳压管呢?即使在集成电路中也无此应用啊!

R2可看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出来你对稳压管不怎么懂,而且大家意见这么一致,你首先应该怀疑自己,先好好从自己出发找找原因。

...

你明白了再来说吧

40楼41楼比你明白,明白得不是一点点,是明白很多。

网友M:
看热闹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出来你对稳压管不怎么懂,而且大家意见这么一致,你首先应该怀疑自己,先好好从自己出发找找原因。

...

我明明是想问:当输入电压达不到他的稳压条件时,此时二极管应该截止,但为什么会拉低R2两端得电压?难道我还不会算前面的限流电阻吗?搞笑

是搞笑,因为你确实不会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明是想问:当输入电压达不到他的稳压条件时,此时二极管应该截止,但为什么会拉低R2两端得电压?难道 ...

唉,你把稳压管理想化了。。
对你说了好几次拐角了。。

说了好几次,那就不必再说了。你看Lgz就说一次。

网友N:
既然楼主这么自信,那就什么话都不必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把稳压管理想化了。。
对你说了好几次拐角了。。

这漏电流也太大了吧,我串电流表进去量那个电流却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漏电流也太大了吧,我串电流表进去量那个电流却量不出来

如果给二极管直接通电4V量电流也就10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清醒
这正是稳压管“漏电”的原因
低稳压值管的特性“拐点”不那么利索

可是我直接给二极管同4V的电去量电流才几ua啊

网友J:
“我本身就不要它稳压”。既然如此,LZ又凭啥又是限流又是负载的,究竟想干嘛?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明明是想问:当输入电压达不到他的稳压条件时,此时二极管应该截止,但为什么会拉低R2两端得电压?难道 ...

“难道我还不会算前面的限流电阻吗?搞笑”

你确实不会计算,连计算方法都还没有入门
25楼你已经贴了一幅图,我再贴个清晰一点的:

如果不知道该曲线的解析式,此图就是计算的唯一依据。
如果知道该曲线函数(事实上不知道),例如知道详细的函数表,可以用计算机求数值解。
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到现在的变焦数码像机镜头,都是这么计算的(求数值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直接给二极管同4V的电去量电流才几ua啊

那就是说有“神”在啦!你信神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当我VCC接8V电压的时候,我量R2两端的电压只有3.7V,这是为什么

理解的方法很简单, 当没有并上Z1的时候是4V,并上Z1时,并联电阻小于1K了,其实是因为Z1反向电阻不是无穷大,是有电流流过的。

网友O:
你用万用表直接测试该二极管的反向电阻 差不多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明明是想问:当输入电压达不到他的稳压条件时,此时二极管应该截止,但为什么会拉低R2两端得电压?难道 ...

看了这个帖子也忍不住吐槽一下。
1.“我明明是想问:当输入电压达不到他的稳压条件时,此时二极管应该截止,”:稳压管的规格书哪里有说明“二极管应该截止”?能不能共享规格书让大家见识一下?
2.你在9楼说的“二极管是不工作”是指“二极管应该截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理解,我觉得“二极管是不工作”和“二极管应该截止”的意思差别很大。表达和沟通有很大的问题。
3.“我串电流表进去量那个电流却量不出来”用什么电流档?试想一下万用表内阻的影响。我的数字万用表说明书说明电流档最大测量压降为200mV,即如果使用2mA档最大内阻100Ω,如果使用200uA档最大内阻1kΩ,可惜我现在没有另外一块万用表来测电流档实际内阻。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根据3楼的图计算下,8V供电,分压为3.7V,可以算出此时的稳压二极管相当于6.17K的电阻,流过电流为600uA。

使用万用表绝对是可以测出来的,除非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嘎~~~明白你为啥迷惑了。。。

看来还是基础不扎实,当电压低于4V的时候,你就该知道稳压管分流了。。测电流测不出来的时候,就该怀疑你的万用表坏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P:
看了这个帖子也忍不住吐槽一下。
1.“我明明是想问:当输入电压达不到他的稳压条件时,此时二极管应该截 ...

“可惜我现在没有另外一块万用表来测电流档实际内阻”:
刚才测了一下我们公司常用的胜利VICTOR VC9807A+万用表,200uA电流档内阻是1000欧姆,2mA电流档内阻是100欧姆。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可惜我现在没有另外一块万用表来测电流档实际内阻”:
刚才测了一下我们公司常用的胜利VICTOR VC9807A+ ...

电流表通常用满度压降来表示其灵敏程度。
“200uA电流档内阻是1000欧姆,2mA电流档内阻是100欧姆”
那么满度压降在各档都是0.2V。正是相当大的数值,其性能还不如较好的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流表通常用满度压降来表示其灵敏程度。
“200uA电流档内阻是1000欧姆,2mA电流档内阻是100欧姆”
那么 ...

已经分析出来了,这个供应商全是假货,是这个管子来料的问题。实际用先科的正品量出的电压是3.9V多。电流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分析出来了,这个供应商全是假货,是这个管子来料的问题。实际用先科的正品量出的电压是3.9V多。电流 ...

供应商叫力多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接触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已经分析出来了,这个供应商全是假货,是这个管子来料的问题。实际用先科的正品量出的电压是3.9V多。电流 ...

未必是假货或者劣货,因为你的这种工作状态并非正常工作状态,在此状态下的参数指标生产厂家是不作保证的。所以你的指控不能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未必是假货或者劣货,因为你的这种工作状态并非正常工作状态,在此状态下的参数指标生产厂家是不作保证的 ...

找钱找专门的公司分析的,然后也在原厂拿了些样品作对比。

网友Q:
你把稳压管管理想化了,你的稳压管是钳位的吧,不希望他超过4v,如果要是钳位,你要另选理想的稳压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分析出来了,这个供应商全是假货,是这个管子来料的问题。实际用先科的正品量出的电压是3.9V多。电流 ...

能追出这个结论,楼主也算是有心了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听一下maychang老师的建议
“因为你的这种工作状态并非正常工作状态,在此状态下的参数指标生产厂家是不作保证的”

网友R:
没有稳压,只有R2两端的电压高于4.7才会稳压,而且稳压管稳压时通过的电流必须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