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我用蓝牙模块HC-05与STC90C51连接,手机发送字符,点亮led灯

楼主(2015-07-16):
问题:单片机能接收到手机发送的字符,但没有识别出那个字符是什么('A'为点亮,'B'为熄灭),模块没有问题,如何解决?

代码:
/*******************************************************************************
* 实验名                           : 蓝牙HC-05模块驱动实验
* 使用的IO                   : P3.0,P3.1,P0.0,P0.1
* 实验效果             : 手机发送字符给单片机点亮或熄灭led灯
*        注意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eceiveData;
sbit led = P0^0;
sbit led2 = P0^1;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led = 0;
        led2 = 0;           //检测是否接收到字符,即是否进入串行口中断
        TI = 0;
        while(1)
        {
                if(receiveData == 'A')
                   led = 1;  //点亮
                if(receiveData == 'B')
                   led = 0;  //熄灭
        }
}
/*******************************************************************************
* 函数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晶振为12.0MHz)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行口中断
{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led2 = 1;                         //手机发送字符时,此灯点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网友A:
能不能调试一下,看接收的字符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调试一下,看接收的字符是什么

问号

网友A:
你试试收到的,与发的有没有关系,如发A收到什么?发B收到什么,发C收到....如果是可以重现的,也好处理..
如果全是问号,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收到的,与发的有没有关系,如发A收到什么?发B收到什么,发C收到....如果是可以重现的,也好处理..
如 ...

现在解决了,但是很奇怪,我设置了蓝牙模块HC-05波特率为4800,单片机(12MHz)波特率为4800且加倍,这样才不会有乱码,而且是符合程序的要求:发'A'接收'A',为什么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但是很奇怪,我设置了蓝牙模块HC-05波特率为4800,单片机(12MHz)波特率为4800且加倍,这样 ...

且加倍是什么意思?波特率一样不是才可以通信吗?

网友C:
需要先把协议和比特率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51核是什么MCU啊,有些增强的51MCU内部指令时钟不一定是12分频,但timer也就是UART的时钟发生器是12分 ...

STC90C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且加倍是什么意思?波特率一样不是才可以通信吗?

波特率加倍。。即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51核是什么MCU啊,有些增强的51MCU内部指令时钟不一定是12分频,但timer也就是UART的时钟发生器是12分 ...

你说的挺复杂,怎么看?,有人曾经告诉过我我的单片机误码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