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跟随器主要用途在哪里

楼主(2015-07-16):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

网友B:
隔离信号,改变输入阻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

信号的隔离跟缓冲的我到理解的不多,,提高带负载能力的还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C:
电压跟随器的跟其他的运算放大电路特性基本一致,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的,这就决定了你带负载的能力的。

网友D:
一般情况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

网友E:
电压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恒小于且接近1。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点。

网友E:
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高,通常在几千欧到几十千欧,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的部分损耗在前级的输出电阻中。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电压跟随器进行缓冲。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高,通常在几千欧到几十千欧,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 ...

学习了,平时只知道盲目的搭一个电压跟随器来用,其中的缘由还没太了解

网友G:
电压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基本就是1,主要就是用来改变阻抗,

网友H:
我一般是用来阻抗匹配的。

网友:
改变输入输出阻抗,提高带载能力

网友I: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可以达到几兆欧姆,而输出阻抗低,通常只有几欧姆,甚至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