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程序时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2015-07-16):
焊了块板子,用JTAG下载程序时出现一个错误提示说: 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y at 0x1134 session aborted.  这是什么问题呀?哪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这是一个经典问题。
有可能是你的电压不稳或太低造成的,还有可能是由于JTAG连接线过长而造成的,复位不彻底也有可能导致,最危险的就是芯片的该地址已经毁坏了,只能屏蔽开来。

网友B:
可能是由于JTAG连接线过长而造成的

JTAG连接线一般离芯片的距离应该是多少

网友C:
这个还是JTAG调试接口跟你的主板的连接问题的,我一般都是重新插接几次的就OK啦。

网友D:
供电有没问题,是否符合电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