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不上

楼主:
我自己画了一个485的电路图做485通信。我用的单片机通过UT3发送然后通过UT4接受后转给MAX3232到PC机显示。首先我写一个单片机
发送一个数,直接通过MAX3232显示到PC机上,通信正常后。说明程序和MAX3232电路都正常。之后我把单片机的TXD,RXD分别连接到UT3的TXD1和RXD1,
TR1直接和3.3V连接   (设置为发送模式 )   。我把UT4的RXD2和TXD2分别连接到max3232的TXD和RXD上,TR2我直接连接到GND   (设置为接受模式) 。
出现通信不上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之后通过示波器 观察波形发现UT3发送后A B两端的 波形还可以。接到后到RXD2后的波形整体抬高(低电平变成1.4V左右高电平是3V)。
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波形抬高。也通信不了。那个兄弟知道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2015-07-16):
DT105和DT106分别显示UT3和UT4是工作在什么模式用的。

网友A:
上下拉电阻搞错了,A加上拉电阻,B加下拉电阻你刚好弄反

楼主:
这个是我标注有问题,实际电路的上下拉电阻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PCB已经做了

网友B:
仔细检查你的实际电路吧,必然有错,或者器件有问题,低电平不会无缘无故抬升的。另,终端匹配电阻的阻值应为120欧姆。

网友C:
楼主看一下TR1和TR2电平对不对!

楼主:
感谢7楼兄弟,硬件有个管教虚焊,补焊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