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下步进电机,精度部分知识

楼主(2015-07-17):
最近在学习关于步进电机控制的方案,有下面几个问题高不明白,希望有人能过指点下
1.步进电机的细分,看了下步进电机相关的文档,一般提到了细分的都是说能减少振动,不知道的在精度方面的能有多少的改善?
2.常见的42步进电机的步距角的大小为1.8度。如果使用4拍的控制,是否能够理解为一拍转过的角度为0.45度,这种情况和4细分又是什么关系?
3.像3D打印机的这种需要准确的控制的系统中,如何减少丢步和过冲问题

网友A(2015-10-10):
1,细分能提高精度,但是在32细分以上,效果就不明显了,但是可以减小噪音。
2,节拍是整步控制或者半步控制,不是细分。细分是相电流的细分。
3,步进电机需要做加减速控制,防止速度剧烈变化,这样就能减少或许消除丢步和过冲!

网友B:
4拍控制是整步控制,相当于1细分,200脉冲转一圈。4细分是800脉冲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