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定时器影子寄存器配置求助

楼主:
请问STM32的影子寄存器是只有高级定时器才有么?有没有相关配置程序借小弟参考参考,最好是库函数版本的。谢~

网友A(2015-07-17):
通用定时器也有的  参考手册有说明

网友B:
通用定时器也有的。搜索数据手册就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