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定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17):
发板上定时器作DAC转换,完全正常
换到自制板上,感觉定时器定时被延长了~

请问有碰到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A:
估计是,外部高速时钟未就绪,直接使用内部8M时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外部高速时钟未就绪,直接使用内部8M时钟了

感觉时间差了10倍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时间差了10倍左右

估计就是时钟的问题,你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时钟的问题,你测试看看

确实是时钟的问题,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时钟的问题,谢谢你了。

:lol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