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领奖】7月17日--【我问你答】电源技术大拷问

楼主(2015-07-17):
本期获奖名单如下~
最佳经验奖:
评分规则
得分
名次
获奖人员
内容真实(不抄袭,不从网上复制粘贴)
回答完整性(每个问题中包含的小问题全部答完)
回答准确性(与参考答案的契合度)贴图则加分
答题速度(按楼层顺序,例如,沙发为1分,板凳为0.9分,地板为0.8分以此类推)
总计
第一名
1.5
0.8
4.3
第二名
1.5
0.5
第三名
1.1
0.6
3.7

幸运打赏奖:

幸运楼层附件密码为:717dati

9楼               @fjfhjmh
18楼             @han0097
27楼             @justtest111
36楼             @gaochy1126
45楼              重复
54楼              重复
63楼              @suzhanhua
72楼              @10299823
81楼              @houjiakai
90楼               重复

【问题二】防雷电路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滤波电感中磁心怎么选择?

请网友在此帖下答题~

奖项设置:
最佳经验奖:每题一名 共三名,奖品:价值100元神秘礼品一份
幸运打赏奖:每题十名 共三十名(限定楼层打赏),奖品:打赏5元(同一题相同ID只计算一次)

评奖规则:

1)最佳经验奖:  共5分,得分第一名获得此题最佳经验奖,同时打赏第二名、第三名各10元,抄袭者直接取消评选资格,但享受幸运打赏奖权利。
     1.内容真实性(不抄袭,不从网上复制粘贴)分值:1分
     2.回答完整性(每个问题中包含的小问题全部答完)分值:1分
     3.回答准确性(由金升阳FAE评审,评审内容公开)分值:2分
     4.答题速度(按楼层顺序,例如,沙发为1分,板凳为0.9分,地板为0.8分以此类推)分值:1分

2)幸运打赏奖:活动期间每周五为限定的楼层打赏

3)同一ID可同时获得最佳经验奖和幸运打赏奖

ps:附件为本期的幸运楼层层数~
7.17 幸运楼层.rar (443 Bytes, 下载次数: 12)

网友A:
防雷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1.开关元件不能单独跨接在有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为避免电源短路,必须串接限压元件。
2.流过防雷元器件的浪涌电流必须小于其脉冲峰值电流。压敏电阻应按其降额特性选择。
3.用作差模保护的防雷元器件,其最小击穿电压必须大于线路的最高工作电压。
4.用作差模保护的防雷元器件,其限制电压必须小于被保护设备所能承受的最高安全电压

网友B:
防雷还有电路?不是直接弄根避雷针接到地上么?还有那个电感,竟然还可以滤波?

网友C:
防雷设计这个问题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防雷还有电路?不是直接弄根避雷针接到地上么?还有那个电感,竟然还可以滤波?
...

电器的电路防雷

网友D:
快速,高效的泄流?

网友E:
防雷元器件的一般使用方法
1.开关元件主要应用于共模保护,也常在无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
2.限压元件主要应用于差模保护,也常用在共模电路中和开关元件串联,防止开关元件导通后使线路与地发生短路;或者作为开关元件的限流元件以阻断续流,使开关元件复位。

防雷电路设计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将线路中感应的雷击浪涌电流泄放到大地,二是要使被保护设备端的浪涌电压限制在允许的安全电压以下。

常见的滤波电感主要有:共模滤波电感、差模滤波电感和整流滤波电感。前两种电感主要用于各种线路滤波器,工作在交流条件。而后一种亦有称为平滑扼流圈的,用来滤除整流后的交流纹波,使整流后的直流部分更加平稳。由于它工作在直流条件,不得不考虑直流磁化对电感的影响。
制作滤波电感,选用何种磁芯材料,除了必须注意防止磁芯饱和问题外,还必须考虑到磁芯的恒磁导特性。有些人往往只注意电感量的指标以致选择磁导率高的材料,以减少线圈的匝数。对于电感达到额定较大电流时,电感量是否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达到饱和,考虑较小。这是应该注意避免的。

网友F:
防雷有不同的等级要求。室内和室外,要求也不同。
电源接口要做防雷,485通信接口也要做防雷。
电源接口一般初级要用气体放电管或者自恢复保险丝,防浪涌大电流;再多级压敏电阻,防二次、三次残压,再用TVS也可以。就这样,也只能防建筑物钢筋的法拉第感应雷击,防不住直接雷击,除非有外接的避雷针和专业防雷器等引电设备。
485那边也类似,既要防大电流,又要防高电压。固体放电管或者自恢复保险丝作为最外围,再是TVS管钳位电压。
所有都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设备接地良好,浪涌电流会快速的被导通到大地不损坏内部器件。

制作滤波电感,选用何种磁芯材料,除了必须注意防止磁芯饱和问题外,还必须考虑到磁芯的恒磁导特性。需要指出,有些设计人员往往只注意电感量的指标以致选择磁导率高的材料,以减少线圈的匝数。对于电感达到额定较大电流时,电感量是否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达到饱和,考虑较小。这是应该注意避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防雷有不同的等级要求。室内和室外,要求也不同。
电源接口要做防雷,485通信接口也要做防雷。
电源接口 ...

好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防雷元器件的一般使用方法
1.开关元件主要应用于共模保护,也常在无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
2.限压元件主要 ...

大神懂的真多,膜拜!

网友H:
防雷还需要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神懂的真多,膜拜!

你竟然把QQ写在上面

网友I:
防雷电路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
1、电路设计中使用防雷元器件,如开关元件,将浪涌电流泄放到大地;防过流和过热保护元件,雷击时断路等。
2、明确雷击时浪涌电流的大小和路径。
3、根据不同的防雷电路目的,选择合适的电路形式,针对电源和信号,采取不同的防雷电路形式。

滤波电感中磁心怎么选择?
1、先选择磁芯材料:根据滤波电感的作用选择适合的材料,考虑防止磁芯饱和和磁芯的恒磁导特性等问题。
2、再根据有关的磁学公式,明确额定电流,电感量,磁芯的平均磁路长度,线圈匝数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竟然把QQ写在上面

还有邮箱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竟然把QQ写在上面

肿么了?微信我没写呢!

恭喜您获得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幸运打赏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肿么了?微信我没写呢!

明显是为了勾搭妹子

网友E:
你又是哪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为了勾搭妹子

论坛里有妹子可被勾引的么?再说,我也不喜欢看不见的恋人!: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妹子可被勾引的么?再说,我也不喜欢看不见的恋人!

微信都加上了 还说不是

网友K:
第一问:
1、 防雷电路的设计应满足规定的防护等级要求,且防雷电路的残压水平应能够保护后级电路免受损坏。
2、 在遇到雷电暂态过电压作用时,保护装置应具有足够快的动作响应速度,即能尽早的动作限压和旁路泄流。
3、 防雷电路加在馈电线路上,不应影响设备的正常馈电。例如,采用串联式电源防雷电路时,防雷电路应可通过设备满负荷工作时的电流并有一定的裕量。
4、 防护电路在系统的最高工作电压时不应动作。通常在交流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交流工作电压有效值的2.2~2.5倍,在直流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直流额定工作电压的1.8~2倍。
5、 防雷电路加在馈电线路上,不应给设备的安全运行带来隐患。例如,应避免由于电路设计不当而使防雷电路存在着火等安全隐患。
6、 在整个馈电通路上存在多级防雷电路时,应注意各级防雷电路间有良好的配合关系,不应出现后级防雷电路遭到雷击损坏而前级防雷电路完好的情况。
7、 防雷电路应具有损坏告警、遥信、热容和过流保护功能,并具有可替换性。
第二问:
铁氧体磁芯:用于功率变压器和电感器的高频材料 (10kHz - 2Mhz) ,用于电磁干扰滤波器、ISDN变压器和宽带变压器的高磁导率材料(高达  15,000µ);以及用于电信应用的温度稳定材料。
磁粉芯:(钼坡莫合金、高磁通材料和铁硅铝):用于串联滤波器、输出扼流圈和反激变压器。
带绕磁芯:(带绕磁芯、切割 c 型磁芯、骨架磁芯和叠片式磁芯)用于大功率变压器、音频变压器、磁放大器、接地故障断路器和电流互感器。

网友L:
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围观一下。。。。。。。

网友M:
确实没防过雷啊

网友N:
压敏,保险管,TVS,X2,我就知道这些了。。。

恭喜您获得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幸运打赏奖

网友E:
怎么没大神了

网友:
电感、电容性负载起动,即通常所说的开关操作过电压。电压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瞬变,电压时间特性曲线的陡度(DU/DT)较高,形成幅度较高的脉冲电压加载在供电线路上,沿线路窜入设备内部,造成设备损坏。其形成原理图如图5。
                             图5
当U0取值为24V时,适当的L和CS,加载在设备上端的脉冲电压幅值即可达4000V,这远远超过了脆弱电子设备的耐受能力。

网友:
(1)线路屏蔽埋地接地处理
对于设备来讲。单纯的电场与磁场干扰是很少见的,干扰总是以电场、磁场同时存在,表征电磁屏蔽作用的效果主要是以电磁波穿过屏蔽层时的能量衰减程度的大小来定,屏蔽体对电磁波的衰减有三种不同的机理,一种为波反射,当电磁波到达金属界面时,会发生反射,削减能量;第二种为涡流耗损,电磁波进入金属导体后会产生涡流,消耗部分能量;第三种为多重反射、折射所产生的涡流消耗的能量;一般来讲一个完善的屏蔽系统能大约衰减50%-70%的能量。
根据国标GB50057-94(2000)及《通信局(站)雷电过电压保护工程设计规范》YD/T5098-2001要求:“出入局(站)的网络金属数据线应穿金属管道或采用屏蔽电缆后,再从地下引入其它机房,金属管与铠装电缆的金属护层两端应就近与大地网焊接”“出入通信局(站)的光缆或电缆,应在进线室将金属铠装外护层做接地处理,另外光缆应将缆内的金属构件,在终端处接地。”(见《通信局(站)雷电过电压保护工程设计规范》)因此,对出入建筑物的电源及通讯电缆的金属护套均应在入户处进行等电位接地处理。对于存在架空线路通讯机房,架空线路应穿管埋地处理。
(2)       安装过电压保护器
(电源线路过电压防护)
根据IEC防雷分区原理及机房通讯设备的特殊性,其供电线路过电压的防护可通过多级防雷保护来实现(图6)。第一级过电压保护器一般采用通过一级分类测试实验的SPD(10/350us)或大能流量限压型SPD(8/20us)。
建筑物架空线入口处必须安装通过10/350us测试的一级SPD,主要因为在建筑物入口处的金属导体极易遭受直接雷击或传导雷击,该能量巨大,而一级防雷产品与二级、三级防雷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测试冲击能量不同,用于处理雷击电流的一级SPD的耐受能量通常为用于进一步限压的二级、三级的几十到几百倍。第二级及后续防雷过电压保护器可采用限压型SPD,限压型防雷器核心器件为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具有通流容量较大,低残压的特点。
  图6
(通信线路过电压防护)
为达到对设备的有效保护,依据IEC防雷分区原理及GB50343的要求,信号部分也可采用多级保护方式将雷电流幅值降到设备耐受能力范围内。一般情况下,对于A类机房或存在架空线路时,可在LP0与LP1的交界处进行粗级防雷保护,在LP1与LP2的交界处,采用精细保护防雷器。目前信号过电压产品一般均具有综合防护功能,既能泄放大电流又能达到限压的目的。
因此,对于处于0区与1区交界处的通讯线路可在入户端,安装具有综合防护功能的信号SPD,达到泄流限压,限制能量的目的。另外,由于雷电磁场的存在,因此对于处于室内的通信电缆尽管其不可能遭受直接雷击,但仍可能产生较高的雷击过电压,因此对于室内重要的通信设备仍需要安装精细类过电压保护器。

网友:
常见的电子设备危害不是由于直接雷击引起的, 而是由于雷击发生时在电源和通讯线路中 感应的电流浪涌引起的。一方面由于电子设备内部结构高度集成化(VLSI 芯片),从而造成 设备耐压、耐过电流的水平下降,对雷电(包括感应雷及操作过电压浪涌)的承受能力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信号来源路径增多, 系统较以前更容易遭受雷电波侵入。 浪涌电压可以从电源 线或信号线等途径窜入电脑设备,我们就这两方面分别讨论: 1)电源浪涌 电源浪涌并不仅源于雷击,当电力系统出现短路故障、投切大负荷时都会产生电源浪涌,电 网绵延千里, 不论是雷击还是线路浪涌发生的几率都很高。 当距你几百公里的远方发生了雷 击时,雷击浪涌通过电网光速传输,经过变电站等衰减,到你的电脑时可能仍然有上千伏, 这个高压很短,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微秒,或者不足以烧毁电脑,但是对于电脑内部的半导体 元件却有很大的损害, 正象旧音响的杂音比新的要大是因为内部元件受到损害一样, 随着这 些损害的加深,电脑也逐渐变的越来越不稳定,或有可能造成您重要数据的丢失。 美国 GE 公司测定一般家庭、 饭店、 公寓等低压配电线(110V)在 10000 小时(约一年零两个月) 内在线间发生的超出原工作电压一倍以上的浪涌电压次数达到 800 余次,其中超过 1000V 的就有 300 余次。这样的浪涌电压完全有可能一次性将电子设备损坏。 2)信号系统浪涌 信号系统浪涌电压的主要来源是感应雷击、 电磁干扰、 无线电干扰和静电干扰。 金属物体(如 电话线)受到这些干扰信号的影响,会使传输中的数据产生误码,影响传输的准确性和传输 速率。排除这些干扰将会改善网络的传输状况。 基于以上的技术缺陷和状况, 本文根据实际使用设计了一种基于压敏电阻和陶瓷气体放电管 的单相并联式抗雷击浪涌的开关电源电路。 防雷击浪涌电路的设计 本文所设计的是一种基于压敏电阻和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单相并联式抗雷击浪涌电路, 并将其 应用到仪表的开关电源上。整个电路包括防雷电路和开关电源电路,其中防雷电路采用 3 个压敏电阻和一个陶瓷气体放电管组成复合式对称电路,共模、差摸全保护。与经典的开关 电源电路组成防雷仪表的电源电路,采用压敏电阻并联,延长使用寿命,在压敏电阻短路失 效后与开关电源电路分离,不会引起失火。

网友:
将压敏电阻和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单相并联式抗雷击 浪涌电路应用到仪表的电源上。

网友O:
这个活动不错

恭喜您获得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幸运打赏奖。

网友P:
只能支持活动了

网友Q:
1.防雷首先得看测试等级,室外Or室内,L~N还是L~PEorN~PE。
2.不同的电源需要添加的措施不一样,不同的浪涌等级,所用的原件也不一样
3.一般会有气体放电管,Varistor(压敏电阻),这个时候需要考虑压敏的大小了,会对Hit-pot测试有影响,一般几十瓦的LED就很少用471的,气体放电管用在Surge要求比较大的地方。
4.在母线加入RCD吸收(针对单端反激LED电源),但是其中的电解太大也会影响PF和THD
5.还需要参考浪涌测试规范,针对LED电源,就是可以在一定时间自恢复,并不是说灯都不能闪一下,
6.电源中开关元件的选取,例如单端反激LED电源,MOS的Bv值和IAS都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R:
真的不会呢,并个压敏电阻算不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妹子可被勾引的么?再说,我也不喜欢看不见的恋人!

你两把楼带歪了,这是技术讨论帖

网友D:
把楼带正就有了,你们这都在讨论啥啊:L:L:L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压敏,保险管,TVS,X2,我就知道这些了。。。

比我知道的多,这块我还真不懂,来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两把楼带歪了,这是技术讨论帖

哪里歪了,没有啊!

网友S:
应该注意电路的设计

网友S:
周围防雷

网友:
打个酱油

网友T:
这个题目有点大了,不好回答。。。

网友T:
看到版主发了一贴,直接贴过来做答案::lol
防雷设计中压敏电阻选择:
https://bbs.21ic.com/icview-1009110-1-1.html

网友:
必须要接地,也就是避雷针

网友U:
电源防雷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针对电源防雷电路设计,首先要了解防雷元器件的特点,包括开关元器件(各种放电管)、限压元器件(压敏电阻、TVS管等)和防过流和过热保护元器件(自恢复保险丝、电流保险丝和电阻、温度保险管和温度保险丝)。同时根据各种防雷元器件的特点选择适合电路设计的器件;
掌握防雷元器件的一般使用方法:开关元件主要使用于共模保护,也常在无源电路中做差模保护;限压元件主要应用于差模保护,也常用在共模电路中和开关元件串联,防止开关元件导通后使线路与地发生短路,或者作为开关元件的限流元件以阻断续流,使开关元件复位。
开关元件不能单独跨接在有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为避免电源短路,必须串接限压元件。
流过防雷元器件的浪涌电流必须小于其脉冲峰值电流。压敏电阻应按其降额特性选择。
用作差模保护的防雷元器件,其最小击穿电压必须大于线路的最高工作电压。
用作差模保护的防雷元器件,其限制电压必须小于被保护设备所能承受的最高安全电压。

滤波电感中的磁芯选择:
       滤波电感工作在大直流电流条件,工作电流变化,引起电感值的变化越小越好。就是说要求磁芯的直流磁化影响较小,即具有某种恒磁导特性。由于直流磁化的影响,电感趋于饱和,电感量会随着工作电流增加而减小。根据大家的共识,所谓恒磁导特性,亦可称为恒电感特性,是指电感在一定的直流磁化力范围内其电感量不低于初始电感量的一半。掌握了这个特性,我们可以通过挑选不同的磁芯,不同的规格,以达到不同的百分比的要求。
       制作滤波电感,选用何种磁芯材料,除了必须注意防止磁芯饱和问题外,还必须考虑到磁芯的恒磁导特性。需要指出,有些设计人员往往只注意电感量的指标以致选择磁导率高的材料,以减少线圈的匝数。对于电感达到额定较大电流时,电感量是否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达到饱和,考虑较小。这是应该注意避免的。

选择方法:
方法一,利用横磁导特性曲线及系列产品特性表进行设计;
方法二,有储能系推算。
上述两种方法,都要进行试选。如果试选不行,视情况找大或小一种的规格试选,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方法三,利用生产单位提供的两种曲线,查出所需磁芯

网友U:
电源防雷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 针对电源防雷电路设计,首先要了解防雷元器件的特点,包括开关元器件(各种放电管)、限压元器件(压敏电阻、TVS管等)和防过流和过热保护元器件(自恢复保险丝、电流保险丝和电阻、温度保险管和温度保险丝)。同时根据各种防雷元器件的特点选择适合电路设计的器件;
  • 掌握防雷元器件的一般使用方法:开关元件主要使用于共模保护,也常在无源电路中做差模保护;限压元件主要应用于差模保护,也常用在共模电路中和开关元件串联,防止开关元件导通后使线路与地发生短路,或者作为开关元件的限流元件以阻断续流,使开关元件复位。
  • 开关元件不能单独跨接在有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为避免电源短路,必须串接限压元件。
  • 流过防雷元器件的浪涌电流必须小于其脉冲峰值电流。压敏电阻应按其降额特性选择。
  • 用作差模保护的防雷元器件,其最小击穿电压必须大于线路的最高工作电压。
  • 用作差模保护的防雷元器件,其限制电压必须小于被保护设备所能承受的最高安全电压。

滤波电感中的磁芯选择:
       滤波电感工作在大直流电流条件,工作电流变化,引起电感值的变化越小越好。就是说要求磁芯的直流磁化影响较小,即具有某种恒磁导特性。由于直流磁化的影响,电感趋于饱和,电感量会随着工作电流增加而减小。根据大家的共识,所谓恒磁导特性,亦可称为恒电感特性,是指电感在一定的直流磁化力范围内其电感量不低于初始电感量的一半。掌握了这个特性,我们可以通过挑选不同的磁芯,不同的规格,以达到不同的百分比的要求。
       制作滤波电感,选用何种磁芯材料,除了必须注意防止磁芯饱和问题外,还必须考虑到磁芯的恒磁导特性。需要指出,有些设计人员往往只注意电感量的指标以致选择磁导率高的材料,以减少线圈的匝数。对于电感达到额定较大电流时,电感量是否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达到饱和,考虑较小。这是应该注意避免的。

选择方法:
  • 方法一,利用横磁导特性曲线及系列产品特性表进行设计;
  • 方法二,有储能系推算。
  • 上述两种方法,都要进行试选。如果试选不行,视情况找大或小一种的规格试选,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 方法三,利用生产单位提供的两种曲线,查出所需磁芯

网友B:
听说明天就要评奖了!

网友V:
没用过防雷的设计

网友W:
没用过的

网友X:
做等准确答案

网友Y:
好活动呢

网友Z:
引用 网友A:
防雷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1.开关元件不能单独跨接在有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为避免电源短路,必须串接限压元 ...

厉害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看到版主发了一贴,直接贴过来做答案:
防雷设计中压敏电阻选择:
https://bbs.21ic.com/icview-1009110 ...

要求自己写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U:
电源防雷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 针对电源防雷电路设计,首先要了解防雷元器件的特点,包括开关元器件(各 ...

  • 好东西呢

网友AC:
    这个要求比较高,设计不了。

    恭喜您获得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幸运打赏奖。

网友AD:
    是呀,不能粘贴的。

网友AE:
    这个有点难

网友AF:
    滤波电感磁芯还能选择吗?

网友AG:
    选择磁芯和材料,以及计算匝数。
    设计时第一步常常是选择磁芯尺寸。如果对设计有尺寸要求,那么只要能保 证磁芯经绕制后仍能满足这些要求,就应选择可满足要求的最大尺寸磁芯。如果 没有尺寸限制,可以随意选择磁芯尺寸。
    接着是计算磁芯上要绕制的最大匝数。

网友AG:
    另外一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AH:
    AP法是选择磁心的一种有效方法

网友AH:
    AP法选择高频变压器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H:
    AP法选择高频变压器磁心

    AP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H:
    AP法选择高频变压器磁心

    这个有计算的方法吗?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中获得幸运打赏奖。

网友AI:
    选择磁芯和材料
    计算匝数

网友AJ:
引用 网友AI:
    选择磁芯和材料
    计算匝数

    太简单了一些。

网友AK:
    太难了,没用到过。

网友AL:
    计算工作频率和Q值的要求,
    选择材料
    计算数值

网友AL:
    防雷电路设计需要接地,防止浪涌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防雷电路设计需要接地,防止浪涌

    浪涌是什么意思?

网友AN:
引用 网友A:
    防雷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1.开关元件不能单独跨接在有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为避免电源短路,必须串接限压元 ...

    回答的很详细呢。

网友AN:
根据防雷设计规范设计,具体的没有设计过。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中获得幸运打赏奖。

网友B:
哇塞,一说明天评奖一上午就盖了将近30层!
我也来水一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听说明天就要评奖了!

网友D:
自己写的貌似看不到啊,看来懂这的不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哇塞,一说明天评奖一上午就盖了将近30层!
我也来水一楼! ...

金属放电球

网友AK:
这个有固定的设计吗?

网友AO:
防雷设计  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O:
防雷设计  可以百度一下。

这是让你来回答的,
防雷设计最好选用电源系统多级保护, 可防范从直击雷到操作浪涌的各级过电 压的侵袭

网友P:
外部防雷
外部防雷主要指建筑物的防雷,一般是防护直击雷,它是防雷技术革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技术措施可分接闪器(避雷针、避雷带、避雷网等金属接闪器)、引下线、接地体和法拉第笼等。
接地电阻应符合相关标准,一般为4Ω。对某些设备制造厂商有特殊接地要求,将直流地与其它6个接地类型分开以避免电磁干扰和零地电位升高。但当有雷电对地泄放时,高电压将通过直流地反击设备。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宜在防雷地和直流地之间加装地电位均衡器,避免反击现象
内部防雷
内部防雷系统主要是对建筑物内易受过电压破坏的设备加装过压保护装置,在设备受到过电压侵袭时,保护装置能快速动作泄放能量,从而保护设备免受损坏。内部防雷分为电源防雷和信号防雷。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外部防雷
外部防雷主要指建筑物的防雷,一般是防护直击雷,它是防雷技术革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技术措施可 ...

这个答案不错,内外分开回答。

网友N:
居然中奖了

网友AP:
引用 网友AQ:
防雷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1.开关元件不能单独跨接在有源电路中作差模保护,为避免电源短路,必须串接限压元 ...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中获得幸运打赏奖5元!

网友AP:
引用 网友I:
防雷电路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
1、电路设计中使用防雷元器件,如开关元件,将浪涌电流泄放到大地;防过流和 ...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活动中名列第三,获得10元打赏奖金。

网友AP:
引用 网友U:
电源防雷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针对电源防雷电路设计,首先要了解防雷元器件的特点,包括开关元器件(各种放 ...

多谢支持!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活动中名列第二,获得赏金10元。

网友U:
引用 网友AP: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活动中名列第三,获得10元打赏奖金。 ...

谢谢啊。

网友AQ(2016-04-08):
引用 网友AP:
恭喜您在本次电源技术大拷问中获得幸运打赏奖5元!

收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