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MX(HAL库)使用USB的问题

楼主(2015-07-17):
有哪位在使用 STM32CubeMX 这个软件吗?
我使用这个软件生成USB FS的测试工程,在stm32f105以及205上测试都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反复插拔多次之后USB就无法使用了,跟踪程序发现是USB一直处于枚举失败的死循环里,不管U盘是否插入。我想很有可能是枚举的过程中通讯失败(比如正好我刚插入U盘就拔掉,或者插入U盘后接触不良),然后就死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langguanyun1985 :解决了的,但是时间太久记不太清怎么弄的了,好像生成的库给应用程序留了一个专门的接口,所有USB应用程序必须在它接口里调用,我没有那样用,出的问题。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大家都不用STM32Cube么??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貌似碰到这个问题的不多~~

网友B(2016-10-16):
你好,请问你用的USB如何检测到连接与断开的,stm32cubemx 生成的函数 连接和断开的回调没有预留用户代码区,而且,断开的回调函数只有拔出才能被触发,PC上面安全的移除是不会被触发的,我实验的是usb device

网友C(2019-04-22):
需要自己处理突然断开的问题。比如失败后怎么做

网友C:
失败后当然清理之前的无用操作,等待下次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