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123的USB疑惑!???

楼主(2015-07-17):
大家好,有人了家新唐NUC123的USB吗?
参与令牌包处理的不是只能是控制端点吗,而且控制端点不是只能是端点0吗?
为什么新唐的会有端点1参与
/* EP0 ==> control IN endpoint, address 0 */
    USBD_CONFIG_EP(EP0,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IN | 0);
    /* Buffer range for EP0 */
    USBD_SET_EP_BUF_ADDR(EP0, EP0_BUF_BASE);

    /* EP1 ==> control OUT endpoint, address 0 */
    USBD_CONFIG_EP(EP1,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OUT | 0);
    /* Buffer range for EP1 */
    USBD_SET_EP_BUF_ADDR(EP1, EP1_BUF_BASE);

网友A:
彼端点 1 非此端点 1。
新唐的 EPx,只是硬件的寄存器数组,你认为的 EP1,只是数组中的 1 号(第 2 个)寄存器而已,而并不是 USB 规范中的端点号。
实际的端点号,是在寄存器中设置的,你看你写的:
USBD_CONFIG_EP(EP0,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IN | 0);
USBD_CONFIG_EP(EP1,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OUT | 0);

最后的那个 0,就是设置的端点号。
新唐 USB 外设模块的 EP 寄存器数组,每个 EP 是单向的,要使用双向的端点,就需要两个 EP 寄存器联合,一个设置为 OUT,一个设置为 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彼端点 1 非此端点 1。
新唐的 EPx,只是硬件的寄存器数组,你认为的 EP1,只是数组中的 1 号(第 2 个)寄 ...

非常感谢

网友:
USB是四根线还是无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