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载波 功率放大 选频电路

楼主(2015-07-17):
两个场管组成的功率放大电路,MCLR/Dout接的是单片机IO,输出高电平为5V,个人认为画圈的地方不应该接GND,接的应该是电源+,如果是接电源+,电压为多少合适?
还有C7、L3构成选频电路,计算方式:1/(2*PIi*根号L*C),算出来选频值为107K,对吗?

功率放大  (107.41 KB )

功率放大 选频

功率放大 选频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两个场管组成的功率放大电路”
连电源都没有,放大什么?

楼主:
所以,我说:画圈的地方应该是个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画圈的地方应该是个电源

画圈的地方加个电源,仍然是没有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画圈的地方应该是个电源

你什么时候见过直流电源串联一支电容的?

楼主:
所以才是我不解的地方,感觉那个地方应该有个电源,放GND不是太奇怪了吗?

网友B:
电源加在C8的另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加在C8的另一端?

感觉不需要C8,直接放个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不需要C8,直接放个电源

就算没有C8,你的漏极怎么办?

网友C:
没有直流通路呀。

直流能量怎么转移到电路中进而转化为信号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