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MOSFET开启关断时上升下降处有褶皱

楼主(2015-07-17):
不知道怎么截图。。
就是mosfet工作在开关状态时 G脚的上升下降时有褶皱信号发生器通过100欧电阻加到G脚(频率100khz 高5V 低0V) D脚通过一个100欧电阻接到5v S脚file:///C:/Users/a/Desktop/QQ%E5%9B%BE%E7%89%8720150717103036.png接地 Vgs开启电压为2.3v。
在网上也搜过一些 说是米勒效应引起 那详细的原理是怎样的呢?比如上升的时候 电流是怎么走的 导致有那种褶皱呢?
希望有人能解惑 不胜感激。

楼主:
这是输出波形

网友A:
米勒效应(Miller effect)是在电子学中,反相放大电路中,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分布电容或寄生电容由于放大器的放大作用,其等效到输入端的电容值会扩大1+K倍,其中K是该级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虽然一般密勒效应指的是电容的放大,但是任何输入与其它高放大节之间的阻抗也能够通过密勒效应改变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网友A:
采用较小的电容来获得较大的电容(例如制作频率补偿电容),这种技术在IC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减小芯片面积)。

网友B:
把这个电阻的加到1K的吧

网友C:
图片需要以附件的形式添加的。

网友D:
是的, 是米勒效应引起的

从等效电路看, MOSFET 里面 G 和 D,S 分别有两个电容. GS 电容的电压控制着开关的动作.
同时, D 的电压迅速变化, 那么GD 电容上的电压极速变化, 就会有电流从 G 脚流过, 这个电流就引起了楼主说的褶皱信号.
这么高的开关频率, 你的栅极电阻恐怕是太大了, 再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