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电压等级选择

楼主(2015-07-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当触点容量一样时,线圈电压为5V继电器和为24V继电器,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一般触点容量10A以上的继电器,行业里都喜欢用24V的?
是这两种继电器有什么技术性的差异还是市场的差异?

网友A:
工业用低压电源一般都是24V的

楼主:
实际单片机的内部电源,可以提供5V的。为什么一般还选择24V的线圈呢

网友B:
压差大,抗干扰性能更好,误触发几率小,电磁铁吸力强,对控制系统的影响小(比如对mcu的5v电源影响小),假如是5v继电器,吸合瞬间对5v电源影响大,但是24v的继电器,吸合瞬间的反向干扰经过ldo后,对5v影响小。

网友C:
这个由你的系统内所能提供的电压决定。24V是工业标准电压,当然应该用24V的继电器。在5V系统中,同样道理,应该使用5V的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单片机的内部电源,可以提供5V的。为什么一般还选择24V的线圈呢

没有这样的事,5V无法驱动24V继电器。如果5V系统是由24V降压得到的,那么就可以用24V继电器,而且不会给5V稳压器带来额外的负荷,整体效率更高,还降低了对5V回路的影响。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理论要先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样的事,5V无法驱动24V继电器。如果5V系统是由24V降压得到的,那么就可以用24V继电器,而且不会给5 ...

说的是选型,不是电路。24V线圈肯定用24V驱动,5V就用5V驱动。
原意是,为什么对外的继电器,都选择24V的多,很少选择5V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大,抗干扰性能更好,误触发几率小,电磁铁吸力强,对控制系统的影响小(比如对mcu的5v电源影响小), ...

恩,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系统里,一般单片机是有5V经过降压或者LDO出3.3V(5V与3.3基本不隔离),24V与3.3或者5V都是隔离的

楼主:
正常情况我们的继电器输出是这样,K3继电器基本都是24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我们的继电器输出是这样,K3继电器基本都是24V的

这样的电路,继电器用5V,还有光耦隔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是选型,不是电路。24V线圈肯定用24V驱动,5V就用5V驱动。
原意是,为什么对外的继电器,都选择24V的 ...

前面已经讲了该怎么根据资源选型。“选24V的多”——那只是你的观察样本太少的缘故,在不同领域、不同产品中差别是巨大的,你用低样本观察同样能得出“选5V/3V/12V的多”。脱离系统资源谈多少,没有丝毫价值,也无任何技术上的意义、

网友E:
我都选24V的。虽然也有12V的,就是嫌它索取电流大。

网友F:
抗干扰24V的好点。如楼上所言,低电压的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况且一般24V电源也比较容易获得。一个很简单的计算,你带4个继电器,如果用5V供电的话你需要的电流多大?你的5V电源怎么设计?

网友G:
一般低电压线包开关反电势小些,有条件选电压低些的有利,不信你弄个220v线包试试,有泥头晕的,哈哈

网友H:
选24V的只是因为电流小一些,电路上会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