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触发电路

楼主(2015-07-17):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饮水器里的。

网友B:
市场上有水位开关出售。浮子内部有块小磁铁,到一定位置会使干簧管动作。这种开关,电路并不接触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有水位开关出售。浮子内部有块小磁铁,到一定位置会使干簧管动作。这种开关,电路并不接触水。 ...

饮水器里的就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饮水器里的就是这种。

不曾拆开饮水机看过,所以不知道饮水机里面是这种结构。少见多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曾拆开饮水机看过,所以不知道饮水机里面是这种结构。少见多怪了。

我是看同事搞油位测试,同事拆了一个。

网友C:
还有一种电子式的,非常可靠。不方便之处,就是需要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同事搞油位测试,同事拆了一个。

当初是一个朋友,家在河南农村,拿来这么几个水位开关,要求我做个水位控制。水位控制的要求是:储水池水位低到一定程度即启动水泵,储水池水位高到一定程度即关掉水泵。农村没有自来水,家家都是自己打井,建储水池,买个小水泵。
此人对电子是一点也不懂,但他知道单片机可以实现这个目的,所以要求我用单片机做。
考虑到用单片机太浪费,而且单片机需要晶体才工作,还要编程(虽然很简单),还要写入单片机……最后是给他用一片RS触发器加一支三极管加个小继电器做的。

网友D:
时基555/556!

如果是水塔水位控制用,两片556,一片555,一片非门,与非门,构成性能完善,保护全面的控制器。
如果是仅仅是知道水位,简单一半。

网友E:
三极管+电阻就可以了,自己拿万用表量一下水电阻吧。
可以用单片机,甚至可以搞个无线发射的,省去电缆的成本。

网友F:
这个最常见的3种,一种是电极式的,例如豆浆机,和锅炉水位仪;二种是浮漂干簧管式,例如加湿器水位控制;三种是球形浮漂行程开关式例如水塔水位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最常见的3种,一种是电极式的,例如豆浆机,和锅炉水位仪;二种是浮漂干簧管式,例如加湿器水位控制; ...

家里的豆浆机就是有两根不锈钢管子作电极,测高低液位的。

网友G:
电极式水位传感器,参考太阳能热水器的传感器。

网友H:
水质好些的也可使用光电水位开关,体积比较小,也不存在活动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求是便携式的,随时在一个水位会变化的水沟测量水位,达到一定高水位则开,低于一定低水位则关,有什么好 ...

用磁铁控制两个干簧管最可靠。

网友J:
建议选用非接触式,以免水垢或液体浓度变化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豆浆机就是有两根不锈钢管子作电极,测高低液位的。

不对,是三个电极,发热管的公共端,刀头的是低水位监测,上面那个温度探头的外壳是高位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对,是三个电极,发热管的公共端,刀头的是低水位监测,上面那个温度探头的外壳是高位极 ...

这样说来有四个电极了,我说的两个是在盖子上有一长一短的两根不锈钢管子,把发热管与刀头算进去就是4个了。以前没有认真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