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非隔离双向大功率dcdc,igbt过温,igbt损坏!

楼主(2015-07-17):
如题,在实际应用中遇到了问题,双向dcdc工作参数先介绍下:正向,输入电压700V,输出电压280V到450V,输出电流200A。反向,输入电压350V到450V,输出电压380V到500V,输出电流170A。开关频率16kHz,igbt模块为(英飞凌FF300R12KS4)两个并联,冷却方式水冷。
问题如下:
      (1),如果水冷散热器未加水,igbt能扛多久?会不会igbt温度没散出来,igbt就被干掉了?
      (2),如果是温度导致igbt损坏,igbt是会炸掉损毁外壳,还是只会烧毁里面的基片不会损坏外壳?
      (3),高温损坏的igbt,CE极是短路还是开路?

网友A:
IGBT 多半会炸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