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两端波形毛刺问题

楼主(2015-07-17):
如图所示,近两日遇到一问题,直流电机两端波形如图所示。采用的是马达驱动IC来控制电机,输入信号为60HzPWM波形。自己通过修改输入波形频率,在电机两端串电感均无改善。求万能的吧友大神指点

楼主:
在线等,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电机本来就是电感,你串联电感肯定没有用,是否是续流不好?
电感负载关断瞬间,如果没有续流通路,电感上的波形肯定有过冲和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本来就是电感,你串联电感肯定没有用,是否是续流不好?
电感负载关断瞬间,如果没有续流通路,电感上 ...

怎么续流,反接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就一个IC控制的。电源有做相关滤波,输入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一个IC控制的。电源有做相关滤波,输入正常

板凳说要续流通路。加个二极管续流,续流后要好一点,不能完全消除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凳说要续流通路。加个二极管续流,续流后要好一点,不能完全消除毛刺。 ...

这个确实,其实主要是为了消除那个很长的毛刺。这个感生电压过高容易反向烧坏IC。现在并了个电阻和5819,图中黄色波形长毛刺没了,但是绿色的长毛刺还在,蛋疼

网友C:
你好,我前段时间刚遇到这情况,2种可能:
1. 反向肖特基二极管坏了,换一个试试。
2. 驱动芯片坏了。你去看CPU出来的脉冲没问题的话,可能驱动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C:
对了,还有第三种可能:

你的负载感性太强,在输出端加电容试试,一般很难消除。

网友A:
是什么IC呀,不会性能这么差吧,还有,这个上下的波形有些看不懂。
只要毛刺的电平不高于VCC或者低于GND太多,就没有问题。
实在不行,自己在外面加4个钳位续流二极管,开关速度快一点的型号。

网友:
问题不严重就将就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IC呀,不会性能这么差吧,还有,这个上下的波形有些看不懂。
只要毛刺的电平不高于VCC或者低于GND太 ...

求指导这个钳位二极管咋加

网友D:
楼主还是最好将线路图上传以供分析

网友E:
电缆振荡波形 不需要去消除它

网友F:
没看到电路图,我猜是全桥斩波,那四个续流二极管必须加。建议查一下这IC的内部结构图,确认是否已经内置续流二极管,如果没有就在外面加。从电压波形来看,幅值超出动力电源电压并不多,目前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G:
输出加共模电感,RC吸收电路等;

网友B:
不会一点都没有的,一点都没有了,你这个电路的驱动特性就差了,可能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导这个钳位二极管咋加

就是每条驱动输出,对地和对电源并联一个二极管。
不过,似乎过冲不是很大,超出电源和地线的电平不大。
你说的芯片损坏,还是检查一下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一点都没有的,一点都没有了,你这个电路的驱动特性就差了,可能不能用了。 ...

只是感觉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电路图,我猜是全桥斩波,那四个续流二极管必须加。建议查一下这IC的内部结构图,确认是否已经内置续 ...

感谢版主,IC耐压就7.5左右,如果是用4节新电池,过冲会达到8V

网友H:
电机波形,可不管的

网友H:
还有一方法,激励波形的边沿不要太陡

网友I:
这个比较难搞,先并个续流二极管看看,再并个小电容看看,搞个RC吸收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比较难搞,先并个续流二极管看看,再并个小电容看看,搞个RC吸收电路看看, ...

用了续流,但是那样起不到PWM节约电池电量的效果,而且,续流二极管在外添加的话需要串个电阻。但是这样问题又来了电阻小了发烫严重,电阻大了没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电机本来就是电感,你串联电感肯定没有用,是否是续流不好?
电感负载关断瞬间,如果没有续流通路,电感上 ...

老师,能详细讲解下
“电感负载关断瞬间,如果没有续流通路,电感上的波形肯定有过冲和振铃。”
这个现象吗,我工作中遇到很多这种带毛刺的波形,一直不明白到底怎么产生的。
最近测试震动马达,也出现了这种毛刺。
     这个毛刺具体是怎么产生的啊,怎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