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求救

楼主(2015-07-17):
刚接触GD,这X000,X001.....怎么来的?

网友A:
这个在函数库里面的是可以进行选择的,那个函数的具体也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网友A:
调用这个函数的就可以解决的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

网友A:
这个意思是采用PB0口的中断的,这个自然是外部中断0的啦。

网友A:
而对应的该函数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
  uint32_t tmp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EXTI_PORT_SOURCE(GPIO_PortSourc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tmp = ((uint32_t)0x0F)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tmp;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uint32_t)GPIO_PortSource)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

网友B:
12-15,总共是4位,最高位任意,用X表示,剩下三位有2^3=8中选择,就是图片上的8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