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odeWarrior导入经典工程时出错

楼主(2015-07-17):
如下图所示,CodeWarrior导入经典工程时出错,找不到工具链。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楼主是CW什么版本的程序导入到那个版本的CW呢?

楼主:
v10.6.4导入老的v5.9.0的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v10.6.4导入老的v5.9.0的工程。

如果是新版本的程序导入老版本中,可能会有问题,因为老版本没有相关的一些文件。
建议你还是在老版本中新建工程,然后把文件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版本的程序导入老版本中,可能会有问题,因为老版本没有相关的一些文件。
建议你还是在老版本中 ...

不是,你理解反了。
我是要在新版本中,导入老版本的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你理解反了。
我是要在新版本中,导入老版本的工程。

CW5.9 和CW10.6还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是16位的芯片,官方推荐是使用CW5.9。
如果你想导入到CW10.6,你可以新建一个CW10.6的工程,然后把源文件以及路径加进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5.9 和CW10.6还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是16位的芯片,官方推荐是使用CW5.9。
如 ...

我用的是MPC5643L。
导入的时候,就是显示Toolchain没有设置,如图片中所示。
就是不知道,在CW5.9中怎么加入Toolchain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PC5643L。
导入的时候,就是显示Toolchain没有设置,如图片中所示。
就是不知道,在CW5.9中怎么 ...

好的,这样,我帮你把这个问题转给我们的MPC5工程师,他有空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CodeWarrior v10.6 中的Classic Project Importer只用于DSC产品。 其他的均需要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拷贝源文件。
请参考这个文档: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app_note/AN4727.pdf

而且CW2.10和CW10.6的库文件也有不同,具体请参照下面这个帮助文档中的第22.3节:
C:\Freescale\CW MCU v10.6\MCU\Help\PDF\MCU_Power-Architecture_Compile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deWarrior v10.6 中的Classic Project Importer只用于DSC产品。 其他的均需要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拷贝源文 ...

Fiona, 谢谢回复。
有两个问题。
1. 后续CW更新,会考虑把非DSC产品的Classic Project Importer集成进来吗?
2. 现在我用的是CW5.9,是否也有库文件不同的问题?如果库文件不同,是不是手动地把老工程Porting到CW10.6中,编译也会有问题?

网友C:
程序应该向下兼容吧

网友D:
还是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文件导入吧

网友E:
还是新建一个工程,把老的工程的源代码加入这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应该向下兼容吧

好像还真不兼容。

楼主:
关于手工导入,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前面Fiona回复说,两个版本的CW的编译器,用的LIB文件也不一样。那样的话,编译出来的代码会有问题吧。

网友F:
Codewarrior难到不向下兼容吗?

网友G:
用新版本先建一个工程,把老的文件加入新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