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定时器的 DMA Burst 的问题

楼主:
我想使用 TIM4 的 DMA burst 来同时更新 CCR1 和 CCR2 的值、

在手册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

按照他的意思来说如果要对每一个 CCRx 寄存器更新两次或者多次的话、就需要设置 DMA->CNDTR 为 N*x(N 为次数、x 为 CCR 寄存器数量)、
而且更新的时候每次 DMA 都会自动从数组中取 x 个数填到对应的 CCRx 里面去、

那么问题就来了:DMA->CNDTR 如果没有减到 0 的话 DMA 会停下来吗?
按照上面说、DBL 设为 3、CNDTR 设为 6、第一次 DMA 请求时会从 6 个数组中取前三个填到 CCR1,2,3 中、第二次 DMA 请求会取后三个填到 CCR1,2,3 中、
那么此时 CNDTR 并没有到 0 啊、也就是 DMA 还会继续给 DMAR 发数据、然后覆盖掉前面的 CCRx 中的值、

实在不明白、

在程序中验证如果把 CNDTR 改为倍数的话就会有问题:
程序中 DBL=2 CNDTR=2 时、输出和预期符合、输出低电平 100us、高电平 810us 的 PWM 波、
如果将 CNDTR 修改为 4、那么输出就变成了、低 400us、高 510us 的 PWM 波、
代码如下:

uint16_t dfo3_freq_buffer[DFO_FREQ_BUFFER_SIZE] = {7200,14400,21600,28800,36000,43200,50400,57600,64800};
void DFO34_Initializing()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10);

        TIM4->ARR = 65536 - 1;
        TIM4->PSC = 0;
        TIM4->EGR = TIM_EGR_UG;
        TIM4->CR2 &= ~TIM_CR2_CCDS;
        TIM4->CR1 &= ~(TIM_CR1_CMS | TIM_CR1_DIR | TIM_CR1_CKD);
        TIM4->CR1 |= TIM_CR1_ARPE | TIM_CR1_URS | TIM_CounterMode_Up;

        TIM4->DIER |= TIM_DIER_UDE;

        TIM4->CCMR1 &= ~(TIM_CCMR1_OC1M | TIM_CCMR1_OC1CE | TIM_CCMR1_OC1PE | TIM_CCMR1_OC1FE | TIM_CCMR1_CC1S);
        TIM4->CCMR1 |= TIM_CCMR1_OC1M_2  | TIM_CCMR1_OC1M_1/* | TIM_CCMR1_OC2PE*/ | TIM_CCMR1_OC1CE;
        TIM4->CCMR1 &= ~(TIM_CCMR1_OC2M | TIM_CCMR1_OC2CE | TIM_CCMR1_OC2PE | TIM_CCMR1_OC2FE | TIM_CCMR1_CC2S);
        TIM4->CCMR1 |= TIM_CCMR1_OC2M_0 | TIM_CCMR1_OC2M_1/* | TIM_CCMR1_OC2PE*/ | TIM_CCMR1_OC2CE;

        TIM4->CCR1 = 1;
        TIM4->CCR2 = 1;
        TIM4->CCER &= ~(TIM_CCER_CC1NP | TIM_CCER_CC1E | TIM_CCER_CC1P);
        TIM4->CCER |= TIM_CCER_CC1E | TIM_CCER_CC1P;
        TIM4->CCER &= ~(TIM_CCER_CC2NP | TIM_CCER_CC2E | TIM_CCER_CC2P);
        TIM4->CCER |= TIM_CCER_CC2E | TIM_CCER_CC2P;

        TIM4->DCR = 2 << 8 | TIM_DMABase_CCR1;

        DMA1_Channel7->CNDTR = 2;
        DMA1_Channel7->CPAR = (uint32_t)&TIM4->DMAR;
        DMA1_Channel7->CMAR = (uint32_t)dfo3_freq_buffer;
        DMA1_Channel7->CCR =
                                        DMA_M2M_Disable |
                                        DMA_Priority_Low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DMA_MemoryInc_Enable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_Mode_Normal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DMA_CCR_EN;

        TIM4->CR1 |= TIM_CR1_CEN;
}

UPDATE:
     PWM 波时间不对的问题自己找到了、因为 DBL 的实际传送次数是 DBL + 1 的、我上面写了二实际从传了三次、将 28800 传给了 CCR1、所以低电平是 400us 没问题、

     然后看起来 burst 是将 DMA 给暂停了、等下一次有请求来的时候再传剩下的数据、但还是不明白其中的作用原理。。。。

网友A(2015-07-17):
人家说传3个数更新一次,更新2次就需要6个数.说的没错
你 dma 更新3个必须停下来.这个是你 burst 的数量,然后呢,合适的时间,也就是需要更新的时候,重新触发 dma 开始传输.不能一直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传3个数更新一次,更新2次就需要6个数.说的没错
你 dma 更新3个必须停下来.这个是你 burst 的数量,然 ...

还是不太明白、DMA 传送停止不是受 CNDTR 控制吗?什么时候 (burst)DBL 也能做为 DMA 停止条件了??

楼主: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上面版主不是解释了

网友B:
很少用这个,不是太清楚,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