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SMT贴片机怎么样?

楼主(2015-07-17):
有点小批量的双层印制板,每年2000~3000块,如果外包给SMT厂家做,一开始工程费就好贵,合计下来费用不少。想自己去搞一套简单的SMT设备,因为没啥特别精细的需要,阻容都是0805封装,最小的IC也不过是SSOP封装,所以打算花几万块,用国产的全套SMT设备,从贴片机到回流焊接机。
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靠谱,此外国产的设备效果咋样?
麻烦诸位大仙指点一二~~~

网友A:
低几万块的不堪一用,看看有多少小作坊宁花高价雇人手工贴片也没装备这样的廉价贴片机即可推知原因。

网友B:
估计100万以内能整到一套比较不错的系统

网友C:
2.4W 买个小型桌面型的
0805 毫无压力
再2000搞个小型的回流焊
够用了
我们小批量样品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对速度和精度要求没那么高,上国外的机器,咱小作坊真是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W 买个小型桌面型的
0805 毫无压力
再2000搞个小型的回流焊

啥牌子的?私信下,谢谢

网友D:
国内几万元的贴片机多得是,贴0805毫无压力,买个带视觉的,约5万元,贴芯片也无压力。
两年前,我买过国产的2万多一台的,贴阻容没问题,0603也可以,速度抵得上3-4个熟练人工手工贴片,贴SOP芯片也没问题,贴LQFP不行。
这玩意儿方便的是:画好PCB,直接导出贴片坐标文件,存入SD卡,简单编辑下就可以开工,无需电脑就可以贴片了。车间里随便找个人,培训15分钟,就会操作了。
再花几百元买个手工丝印台,用来印锡膏,花2000-3000元买个抽屉式的回流焊,基本上就齐活了。
实际上我还有一台雕刻机,用来开钢网很是方便啊,画好板子,转成CAD格式就可以雕刻钢网了,精度马马虎虎,能用就行。我用0.3mm厚的玻纤板雕刻钢网,基本上立等可取,做试样很方便。批量生产时,再做个正式的钢网。

牛人,不过新手上手还是需要时间的
tyw
很会玩,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4W 买个小型桌面型的
0805 毫无压力
再2000搞个小型的回流焊

不错,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几万元的贴片机多得是,贴0805毫无压力,买个带视觉的,约5万元,贴芯片也无压力。
两年前,我买过国产 ...

呵呵,八错八错,心里有底了。不过,国产机器可靠性咋样?别玩了三回五回,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八错八错,心里有底了。不过,国产机器可靠性咋样?别玩了三回五回,就**了 ...

能用,但是偶尔会有点小毛病,比如突然料带卡住了,机器会自己暂停,手工排除一下,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说,这个贴片机做不到无人值守也能工作,必须有人看着。
我都用了两年多,出现过触摸屏失灵,厂家给免费换了,真空泵坏了一个,我自己买了一换上了,吸嘴用坏了一个,不过吸嘴本来就是消耗品。
贴片速度目前比不上进口的机器,每小时能贴大约3000-4000个元器件,不过小批量生产也就不在意速度了。
我买的机器,可以先上门考察,看中了再买。当时我就是直接到厂家去看了一下,看好了直接下单,第二天就给我发过来了。

既然如此,楼主找你岂不是大大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但是偶尔会有点小毛病,比如突然料带卡住了,机器会自己暂停,手工排除一下,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 ...

哈哈,感谢感谢!

网友F(2016-10-20):
挺好,资金少的可以试试

网友G(2017-02-20):
单步贴的很好,连续确象飞机扔炸*一样,不准了,老是需要用人工修整,效率只是比全靠人工好一倍左右。

网友G:
还有拉针振动太大,用双头时,吸后一个零件时,前一个零件会掉了。

网友G:
连续时一路运动一路贴,老是不准,与单步相差太远了,需人工修整后才能焊。我用的是常衡一万多的,买来后,机械部分需要重新调过,安装工把滑轮给搞死了,反正需要调整机械部分后才能用。

网友G:
现在用飞达的就不知什么样了。

网友G:
现在我的板子基本上是交给厂家去做了,自己做人工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