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429ARZ 漂移

楼主(2015-07-17):
使用AD8429ARZ仪表放大器,放大1000倍的小信号,20Hz四阶低通滤波,输入
短路时,使用24位AD芯片测量输入信号约为15uV,噪声水平约为150nV(峰峰
值),和手册中放大1000倍的100nV峰峰值噪声接近。但是输出漂移比较严重
,测量并存储了6分钟数据,最大漂移约800nV,而且漂移没有规律,一会增加
,一会减小,从波峰到波谷的时间在20秒以上,但是也没有绝对的规律。但总
的来说不超过800nV。

        我的电路接法比较简单,REF端接地,采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均采
用两级LDO稳压,模拟电源为转化正负5V为AD8429供电,电源质量应该没有问
题。信号输入端采用防EMI滤波,串联的电阻4k欧姆,到地并联电容分别为1nF
,输入正和输入负之间的电容为10nF,并且在输入负端至地接1M欧姆的电阻,
构成直流回路。AD8429输出接20Hz四阶低通滤波电路,最后至AD采集。用万用
表测量AD8429输出,能测量到输出在变化,时大时小,几秒钟变化一点,和AD
采集的结果类似。

     输出的波形和下图类似。请问如何解决这个漂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