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关于中断中使用SysTick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17):
小弟对这个SysTick理解的不是很深,看网上大神说:这就相当于ucos的"心脏"~~~
描述:横向的长箭头代表时间轴,每个"|"代表一个时钟节拍(SysTick).A处的位置代表刚刚接收到一个节拍SysTick中断
问题1:SysTick节拍中断和我们常说的系统中断有啥什么区别?
问题2:如果此时有一个系统中断来临B(图中红色箭头),那它是在原地直接保存堆栈信息,然后立马进入ISR,还是会到C处才执行中断?
问题3:那对于SysTem中断呢?恳请大神指教~~~

楼主:
图是我自己画的,不知道表达的是否清楚...............

网友A:
每来一个systick,OS会进行一次任务调度,选出已就绪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并开始执行。

1、systick其实也是由“系统中断”实现的,定时器时间一到,就产生一个systick。

2、立马执行在B处中断服务程序。任务与中断是两个概念,虽然他们都有优先级的概念,无论你在执行什么任务,只要发生了“系统中断”,当前任务就会被暂停,待中断服务程序走完之后,当前任务才会继续,直到下一个systick来临,此时根据各任务的优先级,当前的任务有可能被挂起,而其他任务得到CPU使用权。当然,如果之前执行的任务优先级是最高的,则它就会继续得到执行。

3、看了以上,你不会再问3这个问题了吧。

楼主:
感谢大神指导!!!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