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空载电流大的问题

楼主(2015-07-17):
方波控制,主芯片STM32F030C8T6,电机速度为最大3200,空转,电流为3.5A,电机是48V900W.正常的电流是2.6A。请问是什么问题会导致这个现象,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
C:\Users\shen\Desktop\波形测试

网友A:
为什么你的驱动波形都没有交叉,难道你不是用六部换相控制

网友B:
有可能是开管时间滞后太严重了

网友C(2015-10-15):
换相之后了,提前点换相

网友D:
从单片机输出波形来看,你的换相存在问题,不知道你的换相依据是什么,是过零检测或者是其他,但总体来说应该是换相点时间与电机需要不同步引起的,滞后或提前都可能电流过大,一般是滞后了,

楼主:
5楼,6楼,7楼的大神的回答给了小弟很大的帮助,问题现在解决了。问题是hall信号的RC滤波值用的大了,导致换相滞后。谢谢大神的指点。

楼主(2016-05-14):
引用 网友D:
从单片机输出波形来看,你的换相存在问题,不知道你的换相依据是什么,是过零检测或者是其他,但总体来说应 ...

请教,从波形上怎么看出换相延迟的?

楼主:
另外如何给分结贴,请管理员指导下。

网友D(2016-06-21):
引用 楼主:
请教,从波形上怎么看出换相延迟的?

这个是一个闭环问题了,简单来说,你检测UVW三相的相电压,与经过分压滤波后进入单片机的信号做比较,基本上就能看出延迟多少。一般来说,进单片机的过零信号上升(或下降)沿与相电压梯形上升的中点之差就是滞后时间